BB响撒谎害得我又--炸鸡

楼主(2014-05-16):
四轴 6S 5000毫安电池 在飞行了九分钟后突然想起来没接BB响(实测飞行15分钟BB报警)于是将飞机落下来没有断电直接将BB响插上,设定报警电压3.5然后起飞,没注意时间听到BB响报警后迅速降落往回拉,就在离地面1米多的位置,飞机突然失去动力,起落架强吻马路导致其粉身碎骨。赶紧捡起电池测量电压 显示每节电池回电电量3.1 和3.3不等,已经严重透支。可我设置的报警是3.5啊 从报警到降落啃地只有大概30秒的时间,BB响玩了我!是我安插BB响有问题?还是电池有问题呢?

网友:
BB响已经完全智能了,下次小心拐带你飞四轴私奔……(估计是坏了)

网友A:
bb响的事不清楚  飞控难道低电压没保护么?

网友:
应该是BB响的问题。我是遥控器设报时、飞控设低电压报警,再加个BB响。

网友:
这个可能是正常的,锂电的放电曲线就是这样的,电压低于3.6V之后电压就会骤降

网友:
是不是BB响没插对啊~

网友:
至少3.6的,否则很可能你连回航的时间都没有

网友B:
BB响一直设置3.7。。。。听见响后,建立航线降落。。。。。不慌的呀,复飞都不怕

楼主:
长教训了 几位前辈说的都在理 遥控器计时这个有用 每用过 学一招 抓紧换个BB响 设定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的事不清楚  飞控难道低电压没保护么?

取消了 飞着看不清怕它自己自作主张

网友C:
我认为设置报警电压最好在3.8v,不要把电池榨干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设置报警电压最好在3.8v,不要把电池榨干吧。

兄台,还是潜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B响一直设置3.7。。。。听见响后,建立航线降落。。。。。不慌的呀,复飞都不怕

你确定玩的是多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玩的是多轴?

直机,多轴,固定翼,车,船,机器人,统统3.7,一律3.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台,还是潜水吧~!

太狠了,让人潜水也得告诉人家原因啊

3.8V还是比较好的放电平台,3.6V报警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还有大概20%的电量,除非你飞高飞远(那时BB响也没用了,因为你听不到)

我一般设3.6报警,听到报警后还有2~3分钟时间返航,足够了

网友:
差的电池设低点  好电池设高点  基本下地回压到3.6以上对电池无损

网友:
BB响设置3.5 。不做死就不会死啊。  3.5你的电池已经没什么电了。一般的设置到3.6-3.7吧。   飞远处的话3.7   飞近处设置到3.6吧

网友:
好好潜水吧。      你的飞控没接地面显示的? 显示没有电压。你自己也应该关注下电压吧。
四轴耗电不高,不像有些固定翼。 你悬停的时候 设置3.5  。 负载不大,他是不会低于3.5,所以不会报警。所以慢慢电池就耗完了撒。。

网友:
一直控计时+BB3.6报警

网友:
一直都是3.6V

网友:
平时飞的远的话,最好设3.7。3.5时已经只有20%以下的电了,再低就骤降了。

网友F:
一直3.5的飘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太狠了,让人潜水也得告诉人家原因啊

3.8V还是比较好的放电平台,3.6V报警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还有大概 ...

哈哈。。。赞同!

网友H:
高手都在 我决定 深度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手都在 我决定 深度潜水!

潜 高调潜

网友:
晕,你不知道3.5V下降到3.3V只需要10秒钟吗?设机子在40米范围内一到3.6V,马上下降下来.这是底线了.3.5V时你已经来不及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赞同!

同意,我也一直是3.6

网友:
我都是设置在3.7  后面电压不好说啊  还是小心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