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诡异的一个问题 APM与天7

楼主(2014-05-16):
F450  APM 6H GPS  飞控。天7六段模式设置成功。其他模式一切正常。RTL回家模式搞了很长时间也TM没搞明白。一头雾水,彻底服了飞行时遥控器手动切换回家模式,地面端显示RTL模式能正常返航。当飞行时关闭遥控器地面同样显示已切换到RTL模式,但飞机不执行回家自由落体,试了很多次都一样。
遥控器失控保护已设置,关控时五通道PWM 1162 在回家模式范围内 地面电脑及手机端正常显示已经切换到RTL模式

网友:
请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应该是油门还要调整。

网友:
多折腾就知道啦

网友:
APM的失控默认是油门打到975一下

网友:
975以下   你这种用5通道打到失控返航的效果的要出问题的  地面站看看  关控的时候油门在怎么位置上

网友A:
油门是三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门是三通道

意思是却换RTL后油门值是多少????

网友:
个人建议,为什么不用天7的自带失控保护?,在天7中5通道拨到RTL档,设置失控保护,就是说一旦失控,5通道自动切换到RTL档。感觉比APM靠谱。我就是这样设定,可惜远距离没有失控过,1000M,实在图传看不见了。50M出试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却换RTL后油门值是多少????

975以下,APM地面站有一个失控设置,你去试试你关了控,会是多少数值啊?另外,关控后地面站的模式有没有跳到回家模式?

网友C:
“但飞机不执行回家自由落体"<--这里有兩个动作,1回家,2落体
是那个不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飞机不执行回家自由落体"

地面站已经显示飞控处于RTL,但是机子没有回家的动作,而是直接自由落体了。楼主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遥控器失控保护已设置,关控时五通道PWM 1162 在回家模式范围内

这个不是遥控器的失控保护。

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是先进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界面,然后油门拉到最低,然后再微调油门,直到地面站上显示的油门值在975以下。

你的机子在失控的时候自由落体是飞控的正确操作,默认好像就是直接关闭油门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站已经显示飞控处于RTL,但是机子没有回家的动作,而是直接自由落体了。楼主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理论上地面显示RTL表示飞控已经切换到回家模式了 但不执行回家动作就不能理解了,今天按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了油门通道失控保护成功了 关控能返航了。

楼主:
已经用油门通道设置成功了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14-09-07):
飞行模式中必须有一个档位是rtl.要不然不行

网友:
按泡泡老师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