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热线切割

楼主(2014-05-16):
自制热线切割,很好用,修飞机方便多了

网友A:
配多大的电源和电阻丝?

网友:
看着不错 比我做的那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多大的电源和电阻丝?

用的笔记本电源,吉他的1号弦

网友:
学习了,好有启发,谢谢!

兄弟请到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118&extra=page%3D1中
为我《劲舞蓝天的鹰》和《成功之母》两段视频点“支持”投票,不要走错楼层哟,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笔记本电源,吉他的1号弦

直接接?不用电阻?调压?

楼主:
直接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