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连接电脑,过几秒就自动退出,然后就是这个网站,怎么办?

楼主(2014-05-16):
有懂得大侠救救命吧!我都想买新的了。。。。。。

网友:
因为你用的老版K8,实在不行不用最新版程序,用5.3.2试试。

网友:
目测是版本和驱动太老了,让你更新

网友:
這就是傳說中的 5.3.4 軟體鎖舊 K8 畫面,長見識了

楼主:
哈哈哈  你丫不是5秒跳一下,那我就趁着5秒赶紧调一两项,还好对K8比较熟悉,来回十几遍,竟然让我把飞机调好了!

网友A:
LS 沒試過找 5.3.2 版本的軟體來試試嗎?

网友B:
5秒一跳,你太有耐性了
你是不是online update了,用5.3.2没一点问题啊。不行把这版删了重新装

网友C:
哥们 windows XP 也该升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秒一跳,你太有耐性了
你是不是online update了,用5.3.2没一点问题啊。不行把这版删了重新装

我是5.3.4的   你说的那里有下载啊   要不你传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 windows XP 也该升升级了

XP好使  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 沒試過找 5.3.2 版本的軟體來試試嗎?

哪里有啊?

网友:
长见识了,要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你丫不是5秒跳一下,那我就趁着5秒赶紧调一两项,还好对K8比较熟悉,来回十几遍,竟然让我把飞机调 ...

好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秒一跳,你太有耐性了
你是不是online update了,用5.3.2没一点问题啊。不行把这版删了重新装

已经用5.32了!但是有个问题,插着电脑我把十字盘完全调好了,包括最高最低,但是飞行前对准就是十字盘偏右前,导致悬停脱控飞机往右前方跑,没办法,只好机械调整,明显十字盘都偏左后了,还是往右前跑,怎么回事? 自动微调也试过了,效果不大,我怀疑这个K8有问题!天籁兄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5.32了!但是有个问题,插着电脑我把十字盘完全调好了,包括最高最低,但是飞行前对准就是十字盘偏 ...

重新跑一遍设置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5.32了!但是有个问题,插着电脑我把十字盘完全调好了,包括最高最低,但是飞行前对准就是十字盘偏 ...

楼主:
笑什么啊?怎么回事?一直用K8,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笑什么啊?怎么回事?一直用K8,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仔细研究调机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仔细研究调机的后果…………

不要老说我不仔细,有时候只是谦虚的说自己懒!至少我也玩了半年多K8了,再不仔细也不至于这样!因为 这个K8不是我的,是那个500上面的!只要十字盘调平,悬停就往右前跑,调节十字盘保持悬停脱控稳定,自旋就有滚转力矩,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软件里面的高中低三个位置我都试过了,不行!自动微调也试过了,效果不大! 那你给我仔细仔细,分析一下哪里的毛病?用以前的K8就没有一点问题!话说回来,你调机仔细,照样炸鸡。我就这么乱整,照样不炸鸡!

网友D:
1、K8版本过老。

2、完全重置K8,在调机设置里第一步就重设参数,从头开始重新调。

3、飞机的左右、前后重心要均匀。

4、我炸机都不是因为机械故障,都是因为自己技术不行+得瑟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8版本过老。

2、完全重置K8,在调机设置里第一步就重设参数,从头开始重新调。

手头没有螺距尺,马上出差了,先放着吧,回来再试试看!不过话说回来,仅仅就是悬停脱控跑,其他都没问题,自旋都是定点的(几乎不用修正)!今天动了十字盘,螺距变小了,最后都是两片大桨对折,目测调的螺距,飞了一下,好像也就那么回事(螺距拉杆没有动,所以不存在双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