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选择

楼主(2014-05-16):
有老飞给讲讲电调的选择,比如40A电调选哪个牌子,什么型号的,一些什么高压,铂金是什么意思,刚开始玩,只知道电调跟电机大小匹配,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A:
电调的选择,要参照电机的最大电流,当然也需要一些特殊情况的电流,比如像电机最大电流要是30a  你得上40a以上的电调,这样有余量,不会烧电调,只可以电调电流的比配比电机的电流大,高电压电调,是根据你的电池来选择的,如果你上6s  那肯定要配铂金等  匹配的电压的电调。 这个电调的参数上都有表明的。不过从经济方面考虑,只要不高于你的电池电压的, 都可以,飞机,主要是重量,重量轻了,比加大电池续航能力更强,有些也是根据电机和翼展来匹配的 。

网友:
可怜的飘飘机啊,可望而不可及

网友:
铂金是好赢电调下的一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选择,要参照电机的最大电流,当然也需要一些特殊情况的电流,比如像电机最大电流要是30a  你得上40a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