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胜毒蛇改用90龙卷风涵道可以吗?

楼主(2014-05-17):
如题;本人比较喜欢暴力飞行,将致胜毒蛇改用90龙卷风全金属涵道是否可以?请那位大侠飞过或改过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很好改呀 毒蛇的涵道螺丝一拆就下来了 换了涵道注意下重心就完了

楼主:
改装很成功,今晨试飞也很成功,最后一块电池炸的也很成功.几十米的高空垂直头朝下而炸,呵呵很危险电池都成菊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改呀 毒蛇的涵道螺丝一拆就下来了 换了涵道注意下重心就完了

谢谢,改装成功,很遗憾的是今晨到了飞场最后一块电池得瑟大了,炸的粉身碎骨.电池都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改装成功,很遗憾的是今晨到了飞场最后一块电池得瑟大了,炸的粉身碎骨.电池都成这样了

肯定是飞爽了 得瑟了

网友:
炸的悲壮

网友:
需要999+恢复!

网友:
当然可以 我用到现在了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
耶,电池这样居然没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