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华科尔D10,升级deviation固件后,用不了自 ...
请教个问题,华科尔D10,升级deviation固件后,用不了自制头追,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05-17):
模拟口插头是三段的,已将根部与中段短接作为“地”,插头尖端作为ppm输入、输出,模拟功能可以用,但教练功能连接不上自制头追,是什么原因啊?
注:混控已经设为ppm输入,教练类型选择摇杆、通道、增强都不行

网友A:
同问 我连模拟器都用不了

楼主: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ADAM宇提供):
方法如下:
第一步,需要把插头根部和中段相连
第二部,需要先插线,再开机!
原因是,它开机会检测“根部”是否与“中段”相连,如果相连,则输出PPM信号,如果不连,是不输出PPM信号的。
检测到相连后,遥控器的显示屏会显示一个“与电脑连接”的图标,表示正在输出ppm信号。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方法见大傻鱼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uthorid=13100

网友B:
可以很负责的说,我就是D10刷的版加头追。。

楼主:
呵呵,我的也调出来了

网友C:
头追有成品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