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打算做个纸飞机。。

楼主(2014-05-17):
第一次做。。完全没概念。。

还没做好,应该飞不了

911 175mah电池的话应该重了。。。。

然后请教88接收板拿什么固定好了

网友:
飞机嘛,通常遵循这个简单道理——好飞不好做,好做不好飞。

网友:
可以飞的,

网友:
貌似不行!

网友A:
单发就怕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发就怕动力不足

兄弟行家,确实动力不足,怎么减重都不行
宣告失败了,只有等换桨,甚至换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行家,确实动力不足,怎么减重都不行
宣告失败了,只有等换桨,甚至换电机

用集成接收的话,单发要减速组,或者双发直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