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0HV 木有跳线,有K蛋,1模式初始化后如何设定油门行程

楼主(2014-05-17):
k80HV 木有跳线,有K蛋,用k蛋进入1模式初始化后如何设定油门行程

开控-油门拉到100%-电调通电-1秒后油门拉到0%-断电,然后再用k蛋进行bec输出等设定和模式11的选定,是这个步骤吗?

网友A:
看这里吧: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32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吧: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3207

先谢谢大半夜热心回复·····不过千红大师的那帖子主打的是castle,不同品牌电调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

网友:
跳线自己就能做一个。我的就是拿JR接头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半夜热心回复·····不过千红大师的那帖子主打的是castle,不同品牌电调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 ...

对不起,看错了,以为是凤凰80HV呢,原来是K牌80HV…………

网友:
用镊子或者剪子都能代替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