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联咏96650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17):
最近想玩FPV想找个便宜的摄像机看论坛里的有用联咏96650、 有的用鹰眼的、 有的用山狗的,( 狗就算了没米)不知道哪款好 各有什么公优点 有用过懂的帮忙解下疑惑 , 还有感觉联咏96650和鹰眼的外形一样 但价格差不少  差到哪了 ,山狗我看宝上好多款 不知道哪款才是能用的山狗。
我可不想再重复买眼镜的痛苦 买完不能用郁闷 先谢谢了...

网友:
联咏96650是指主控型号并不是指成品型号名称,就比如现在用联发科的手机有联想,华为等等牌子的,也有那些不知名的山寨牌子

网友A:
就直接买联咏96650方案的就行了,性价比高。本来也不贵。。因为我都买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直接买联咏96650方案的就行了,性价比高。本来也不贵。。因为我都买了,呵呵

噢  您买的是哪个是泰西贝科还是金火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  您买的是哪个是泰西贝科还是金火眼?

方形,蓝色那款6*6的尺寸,45克。可以实时AV传输。你找找就知道了。既可以实现图传实时监视,又可以实时拍摄。我刚买,今天应该能到货了,相信没错,先硬挂试试,然后今后自己加个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蓝色那款6*6的尺寸,45克。可以实时AV传输。你找找就知道了。既可以实现图传实时监视,又可以实时 ...

再请问下多少米 我就知道哪款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下多少米 我就知道哪款了 谢谢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形,蓝色那款6*6的尺寸,45克。可以实时AV传输。你找找就知道了。既可以实现图传实时监视,又可以实时 ...

淘宝名字叫什么?

网友:
298的,月底有黑色外壳版那个,我到货了,感觉还不错,清晰度高。还没上飞机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形,蓝色那款6*6的尺寸,45克。可以实时AV传输。你找找就知道了。既可以实现图传实时监视,又可以实时 ...

硬挂怎么弄 不会有果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挂怎么弄 不会有果冻吗

不会啊。排震做好就不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排震做好就不会有的

请问一下 怎么减震啊

网友:
主要是桨平衡的问题,另外摄像头下面适当垫一点软质东西。自己录来看,达到无果冻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