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水机跑不直??

楼主(2014-05-17):
消防水机跑不直??电动机是原厂的、没有数据也不知道是多大的?螺旋桨是GMS的6X3的正反桨、电调是好盈40A的2-4S的、感觉右边的电动机有一些涩、是不是电调要重新设置?(电调原来是用来飞四轴的)现在在水里跑不了直线!右偏!!请高手指点!(两个电动机往里边转向的、)   12 秒前

网友A:
这空机多少米子?

网友:
电机太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空机多少米子?

葫芦娃不错

网友:
如果空中可以直线飞行,原因可能是机体水线以下不对称。简单的可以通过水舵纠正。

网友:
两边电机转速差太多估计

网友:
着飞机好飞吗

网友:
桨太软换二叶硬桨

网友:
是水鞋不好,浮力不够变成阻力了

网友:
两个电调的油门行程调教了么?

网友:
空中能跑直就行 水里用方向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