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脚架不能同时

楼主(2014-05-17):
为什么收放不能同时 有什么可以纠正? 另外蜗杆设计得不贴心啊 如果像舵机遥控可以设置角度就好了 所说的两种改变角度方法都不实际 会更加软的 决定把连接的钢丝弯多几度算了!!
收放脚架 ?x&sharefrom=ipad

网友:
哈,一边的速度快一些~

差一点儿没关系吧,电机什么的不可能完全一样~

网友:
呵呵 虽然不影响 不过很纠结吧

网友A:
把两个电机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LS的好早啊!

就差这么点不用纠结吧,电机没问题的话,拆开重新上点轮滑油试试看?

网友:
这就是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电机对调一下试试。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由于两边的电机,机械阻力等原因,两边不一样也有,不过试的时候是否可以模拟飞行状态,把机子翻过来试一下,看区别是否很大

网友B:
好像感觉是推拉杆间隙造成的,看看能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感觉是推拉杆间隙造成的,看看能调不

不知道啊 好纠结

网友C:
我用的第二种方法改行程  保证能卡位的那端脚架落下  加根拉簧拉    但是蜗杆这东西最大问题是左右晃  忘记了   你的问题 试试单独供电

网友:
这种铸铁的就是不结实的代名词啊. .  从小时候玩的砸炮枪开始就知道了, 用不了多久准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第二种方法改行程  保证能卡位的那端脚架落下  加根拉簧拉    但是蜗杆这东西最大问题是左右晃  忘 ...

拉簧拉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是单独供电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簧拉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是单独供电的啊

就是弹簧  尽量减小虚位
单独供电也不同步  那可能就是蜗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