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样入四轴或六轴航拍需要哪些设备,望老鸟指导。

楼主(2014-05-17):
新手怎么样入四轴或六轴
航拍
需要哪些设备,望老鸟指导。玩过固定翼有遥控设备,但不知道固定翼的设备能玩四轴或六轴?固定翼设备两套:蓝宇2.4G 乐迪2.4G 请老鸟指导??谢谢!

网友A:
去航拍区逛逛自然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B:
上架xa的x650配30a好盈飞腾电调4个,t-motor4006盘式电机,用t8fg,米少天地飞9也可,配个h3-3d云台,再加上图传屏幕,一般玩玩可以了,简单商用也可,配下来15000以内。

网友C:
控是可以用的,设置成固定翼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