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参数调节。

楼主(2014-05-17):
1、我的飞机参数设置如图,因为我不会PID参数的调节,所以我只加了P参数,希望有人可以指导一下呀~
2、飞机在飞行时严重的自旋转,还算平稳,而且YAW(机头方向)在实际的控制中是反向的,我左打方向,飞机向右转,我需要调一下遥控器的正反向么?可是上位机显示我是正确的方向啊。
3、关于飞机飞行模式,我一直不是很明白具体选择各种模式的区别。我如果只开启ARM和AHGLE这两个模式和我现在开启BARO和MAG模式在实际的飞行过程中有什么区别呢?我的理解飞机不都是靠飞控稳定,然后手操作遥控器控制飞机么?

希望哪位前辈可以指导。谢谢。

网友A:
把地磁打开,一般情况pid可以用默认参数,详细情况建议搜一下论坛的老帖子,很容易的。

网友B:
1.PID参数请自行百度一下PID控制理论,然后用你的常识去理解一下。具体的调试方法请看MWC Wiki,最好直接看英文的,当然也可以找到翻译版。
2.YAW反相了需要遥控器调反相。GUI里应该看到遥控器Rudder杆向右打时YAW的RC数值在最右。如果GUI里显示正常但飞机工作模式不正常,请调节合适的PID参数。
3.ARM不需要用开关开启,仅在掰杆动作无效时启用。如果遥控器中立点和极值点调试正确那么直接靠掰杆动作即可解锁落锁。Angle是传统自稳模式,在没有摇杆动作时无条件维持飞机平稳;Arco是特技飞行动作,不开启自稳(也就是Angle的对立)Horizon是先进自稳模式,只有在满摇杆输入时暂时取消自稳,摇杆输入柔和时自动维持自稳,属于Angle和Arco的结合。在MWC官方Wiki上给出的说明说Angle模式已经过时了,以后可能会取消,建议使用Horizon模式。Baro是气压计定高模式,开启后飞行器将维持当前高度。Mag是锁尾模式,用来抑制自旋漂移;HeadFree是无头模式,在解锁时刻记录当前指向,并以此指向作为二维坐标轴,无论YAW如何,前后左右的朝向均不变;HeadAdj是空中重定义无头,以开启的瞬间飞机的正方向重新定义无头参考系(这个功能除非你是老手否则不建议用,脑子一不清楚很容易搞不清方向然后炸机)

最后一点:多看MWC的Wiki

网友:
MWC CRIRS 2560折腾我大半年,全部搞定,不过也飞丢了一年了,一些非常熟悉的问题全忘记了,你首先要保证全部电调设置要一样,电机状态一至,这是最基本的保障,默认的PID就很稳。

网友:
用的什么飞行器? 你现在飞行姿态不对, 调试的时候不要开定高.
pid值可以用默认值然后微调.
i值加了之后P值会大大提高.  也就是如果你调好了P值再调整I, I调整好之后还要加P直到不震荡为止.

网友C:
看这个帖子挺直观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mwc%2Bpid
LZ光有P值其他都是零肯定不行。。。

其他问题楼上们都回答的很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地磁打开,一般情况pid可以用默认参数,详细情况建议搜一下论坛的老帖子,很容易的。

恩,谢谢,我在论坛潜水时间太短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ID参数请自行百度一下PID控制理论,然后用你的常识去理解一下。具体的调试方法请看MWC Wiki,最好直接看 ...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论坛求助,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很详细。
1.我是学自动化的,懂一些,我会继续遵照您的指示学习的。
2.GUI中的方向和摆杆方向确实是一致的,鉴于我只加了P参数,其他全部清0,那肯定是参数的问题了。
3.再次感谢,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帖子挺直观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184&highlight=mwc%2Bpid
...

找了两天这样的帖子,都没有找到,太感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论坛求助,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很详细。
1.我是学自动化的,懂一些,我会继续遵照您的指 ...

客气

网友(2014-06-21):
我来收藏一个

网友(2014-12-13):
我的win8.1系统的一直连不上飞控怎么搞?求教!

网友(2015-04-27):
引用 网友A:
把地磁打开,一般情况pid可以用默认参数,详细情况建议搜一下论坛的老帖子,很容易的。

MWC2.3开始好像有了两个版本的PID,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默认参数飞的稳跟机架大小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