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977和NEW V120DO2S

楼主(2014-05-17):
众所周知,977和02s都有三轴/六轴,有以下问题想请教一下:
1:977和02s谁的六轴更稳呢?两机的六轴有什么区别呢?
2:977和02s谁的三轴更灵活呢?两机的三轴又有何区别呢?
3:977和02s谁的无刷电机更暴力呢?(忽略级别考虑)
4:977和02s谁的舵机更优秀,反应更迅速,更耐用呢?
5:977和02s谁的锁尾更优秀,更暴力呢?两机的锁尾又有何区别呢?
6:977和02s谁更耐操呢?
       请教大家以上六个问题,麻烦解答!

网友A:
不知道,两台都没接触过,我是来帮顶的

网友:
小级别都一个样,谈不上3D ,室外风大,室内地方小,就买个碳刷的玩吧

网友:
稳定我是觉得 977    锁尾又是D02S  02S是轴传动。。   977是尾电机。。 02S配件贵。

楼主:
那三轴/六轴和动力方面呢?

网友B:
楼主如果是高手就不用考虑这两台了,450 550之中找到更合适自己的吧,如果是练习就选977吧,性能不错,炸鸡损失小些,120d2s成本较高些,两台机器各方面都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是高手就不用考虑这两台了,450 550之中找到更合适自己的吧,如果是练习就选977吧,性能不错,炸鸡 ...

本人是新手…

网友:
没用过977, 不过从大多数人发帖说, 977的6轴很锤子, 不知道能不能翻.
02s用了很久, 6轴不怎么抢舵而且可以翻, 锤子效果不明显.

网友:
新手当然 977   .02s伤不起,

楼主:
请大家回答一下帖子里我提出的问题!谢谢!

网友C:
没什么比的,977伪六通,新手入门不错,耐炸,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比的,977伪六通,新手入门不错,耐炸,好修。

何为“伪六通”?

网友:
新手一键切换6轴很好用所以977吧。
我有966和02s,感觉02S力道要大多了,摔了更容易挂!

网友D:
1:977和02s谁的六轴更稳,这个是手感不一样,977的6轴是给菜鸟用的,02S没有单独的3轴6轴切换开关的,只有调控的参数达到需要的手感。
2:977和02s谁的三轴更灵活,这个还是977灵活,越小越贼.
3:977和02s谁的无刷电机更暴力,肯定是02S.977螺距过小了,可能考虑到锁尾不够,故意设小了。
4:977和02s谁的舵机更优秀,反应更迅速,是02S,耐用就是977了,但977要换就整个舵机,02S的前面容易坏的3个舵机可以换齿轮。
5:977和02s谁的锁尾更优秀,更暴力呢,肯定是02S。轴传的,就是和大机一样的原理,就是锁尾舵机有点软肋。977锁尾有2-3级风刷锅不行,尾巴推不动,翻来翻去可以锁,比起02S差多了
6:977和02s谁更耐操呢。越大越容易摔坏,如果都不摔耐操要977胜一筹,若果考虑摔机,977胜10筹,多备些大齿和主浆就可以了。02S那个轴传齿轮修到你吐,坏到你哭。基本在草地上十摔九坏。
所以新手绝对选977,老手还是02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比的,977伪六通,新手入门不错,耐炸,好修。

伪六通你是怎么得出来的结论

网友E:
v120d02s装的是三轴接收机  rx2622     装六轴的是new v120d02s 接收机rx2636   三轴稍微灵活点,但是六轴的调调exp和感度也不错。977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77和02s谁的六轴更稳,这个是手感不一样,977的6轴是给菜鸟用的,02S没有单独的3轴6轴切换开关的,只有 ...

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F:
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价钱,怎么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77和02s谁的六轴更稳,这个是手感不一样,977的6轴是给菜鸟用的,02S没有单独的3轴6轴切换开关的,只有 ...

还想请教一下,02s的三轴/六轴是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价钱,怎么样比?

那就忽略级别、价钱喽!

网友G:
977应该在性能上面有优势吧,而且价格便宜,适合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G:
977应该在性能上面有优势吧,而且价格便宜,适合初学者

那02s就不行吗?我看论坛上也有很多人赞02s的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02s就不行吗?我看论坛上也有很多人赞02s的呀!

明细02s好. 不用考虑, 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两台都没接触过,我是来帮顶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来看二楼头像的

网友I:
我2台都有,說一下感受,每次飛(6个电)几乎都會炸,
我是屬于激进派,02s修的辛苦,自有了977后,天天在練自旋翻,一点压力都
沒有,只要你是有草的場地,我飛6个电,摔了7,8次有時只換了一个大齒,暴力是
02s,但我還是選977,因為更耐炸,02s適合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2台都有,說一下感受,每次飛(6个电)几乎都會炸,
我是屬于激进派,02s修的辛苦,自有了977后,天天在練自旋翻 ...

我现在有一台F48,用这个先练着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明细02s好. 不用考虑, 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先用F48先练练四面行吗?

网友J:
飞机好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   耐炸? 那450以上都是不好的。每炸必坏

抛开炸鸡后的修理时间,费用成本来看,必须是02S好,LZ请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对于新手来说,修机成本就显得很重要了,这个关系到你的信心和热情度。。相反对于性能你可能感受不到这么多。

所以。。。新手还是选977好,伟力对新手有爱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先用F48先练练四面行吗?

四面悬停的舵面反应,对于四通六通来说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四面悬停的舵面反应,对于四通六通来说没有区别

舵面反应,六通比四通快多了,‧看每一个人的反應,如果不夠快,
還是先從四通熟悉再入六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四面悬停的舵面反应,对于四通六通来说没有区别

那您觉得F48这个机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觉得F48这个机行不行?

四通锤子和六通无副翼,真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就手感来说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飞机好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   耐炸? 那450以上都是不好的。每炸必坏

抛开炸鸡后的修理时间,费用成本来 ...

着为老兄说的很明白了

02s前期确实是每炸必怀,但当你飞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也炸不坏,大炸当然会坏。
没飞过977,说一下mini和02s的区别,成本什么的肯定02s高,不也耐炸,但是在小区里大航线,翻跟头,速度什么的,mini是跟不上,3d的话02s的性要比mini好很多。总之我很喜欢02s

网友:
我只有02S ... 當然02S好. 多拆幾次也覺02S 不難修, 常掃的傘齒也不難換, 只須鬆開腳架, 再鬆主軸上頂住大齒的鏍絲, 主齒便可以向下移一點, 便何拆開銀色保護傘齒的鐵片, 便可更換傘齒. 剛在淘寶上看到有單獨的傘齒買, 只須三元, 不用原裝整套尾齒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K:
着为老兄说的很明白了

02s前期确实是每炸必怀,但当你飞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也炸不坏,大炸当然会坏。
...

谢谢指导!

网友L:
977飞丢了,现在是02是。说说感受。977飞的时候根本不懂。外场4级风,不知道有负螺距这一说,油门拉到底收不回来。越飞越远直接消失在草里,后来入了02S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这人比较激进,对头都不会,直接找个草堆就开始翻,成功了几次,也炸坏了几次,不过修起来也蛮简单的,伞尺也不是那么难更换,至少我认为比换个尾电机简单。后来发现自旋根本旋不住,一圈就载歪,后来回家检查发现抖舵,把前舵机拆开发现扫齿,换了舵机齿好了,顺便把其他舵机也拆开换掉,现在自旋很稳。02S是需要动手能力和理解能力比较强的人来玩对以后想入手450有很大帮助,维修相对简单些。977价格便宜配件便宜,但是大炸不好修,螺距小,对后期想进阶450帮助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977飞丢了,现在是02是。说说感受。977飞的时候根本不懂。外场4级风,不知道有负螺距这一说,油门拉到底收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