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平衡仪放置

楼主(2014-05-17):
固朗平衡仪都放置在450直升机上,要是放置在有副翼550直升机上效果如何?请使用的人员解答?

网友A:
肯定是一样的,看高度的,和机器大小应该没关系

网友B:
我也是固朗的,用陀螺仪版本的。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觉得没少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觉得没少大用。。
低飞有时效果不错,不行的话回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A:
如果飞机一直很稳很稳,就完全不需要你去调整,不会长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