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重心重要吗?

楼主(2014-05-17):
新搞了个多轴,装上
云台
啥的重心不平衡了,两手拿着对称的两力臂,机器往前倒,是不是必须重心平衡??

网友A:
当然 是 越平衡 越好 哦。。。

网友B:
最好是平衡一下,虽然飞机有自稳,但是不平衡的话会使得电机负担不均衡,不好……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做平衡。那飞行中是不是偏重方向的电机要相对提供更大的动力输出来保持多轴的平衡呢?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发帖问?

网友D:
肯定要平衡。

网友E:
不平衡的话 有部分电机受力过大。会发热。甚至影响飞控运转。然后坠机

网友F:
至少要大致平衡吧

网友G:
就象骑单车一样,人坐一边一样照骑,不过骑得累……

网友H:
必须要找重心啊!~没有重心 对于电机 飞控都是一种压力负荷。我以前也是 没有调节重心飞 。 一飞就是飘逸。还有下来电机发热。严重影响电机电调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