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盘螺丝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4-05-17):
银燕em08a2的舵盘螺丝稍一用力就拧断了,一半断在里面,怎么办啊?如果拿不出来这舵机就废了吗?貌似是1.2mm的

网友A:
换舵机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舵机齿轮

运费好贵。。。和一个舵机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费好贵。。。和一个舵机差不多

买舵机时候就应该买一些这种易损配件,要不坏一个买一个邮费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简单却又难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