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g四轴6S5200mAh悬停不到18分钟】

楼主(2014-05-17):
穿越:【也能20分钟以上了】

穿越:【也能30分钟以上了】

之前计算3000g起飞重量悬停时间18.2min。测试两次后,实际悬停时间不到18分钟:

下次测试3500g重量起飞悬停,理论悬停时间:单电机拉力3500/4=875g,查表电流约3.7A,悬停时间:5.2A/(3.7A*4)*70%*60min=14.76min。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EzMDg0MDcy==.html

昨天配重好3001g起飞重量:

配重称量:

江边测试:

测试:

测试:

测试不到3分钟下大雨:

落汤鸡:

落汤鸭:

下雨被迫停止测试,下午继续,悬停时间17’54’’:

没充完电,充电器时间到自动停了:

接着继续充电,共充进:(8728+936)/2=4832mAh:

今天在测试一次3001g悬停:

称重:

负载重量:1102g:

测试中:

测试:

测试:

悬停时间:17’31’’:

测试完毕:

充电充进9531/2=4765.5mAh:

网友A:
已经很不错了,可惜我当初考虑成本用的4S电池,挂两块4S 5000MAH已经2.5KG了,不知道再加云台什么的3KG能不能飞的动了
跟LZ同样的充电器,昨天才收到,还没测试

网友B:
配重是什么?那么沉啊,对了,你那个什么充电器,很高级啊。

网友:
很好的测试

网友C:
试飞过起飞重量3.6KG ,6S 5000电池二块,32分钟的路过。

网友:
骚鸡啊,我以为四轴送快递的来了

网友:
测试帖,造福大家啊

网友D:
lz留空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楼主讲讲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很不错了,可惜我当初考虑成本用的4S电池,挂两块4S 5000MAH已经2.5KG了,不知道再加云台什么的3KG能不 ...

呵呵,现在这个3Kg起飞,下来电机温度蛮高了,不知道3.5Kg起飞会怎么样?
充电器用着还不错,自己做了块并充板,可同时充6S4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重是什么?那么沉啊,对了,你那个什么充电器,很高级啊。

配重盒子是装5寸显示器的,里面放了一卷焊锡和一些螺丝,原来想装沙子的,可惜附近没有沙子。

充电器如下图:淘宝应该能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留空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呢?

穿越:【也能30分钟以上了】里面20楼有计算。

楼主:
穿越:【也能30分钟以上了】里面1楼有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重盒子是装5寸显示器的,里面放了一卷焊锡和一些螺丝,原来想装沙子的,可惜附近没有沙子。

谢谢,感觉这个一定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飞过起飞重量3.6KG ,6S 5000电池二块,32分钟的路过。

您的什么配置呢???

现在俺这个四轴维奇4010KV370配DJI1555碳桨,6S5200mAh,3000g悬停17分多钟,感觉差不多到顶了,效率已经不高了,电机温度也有点高,估计50°。
按照官方数据50%油门4A电流950g拉力效率10.7不太可能。

网友:
有点像送快递的四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现在这个3Kg起飞,下来电机温度蛮高了,不知道3.5Kg起飞会怎么样?
充电器用着还不错,自己做了块 ...

楼主给个并充板的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个并充板的原理图吧

我这是直接画的PBC雕刻图,您看得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直接画的PBC雕刻图,您看得懂吗???

接线图有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现在这个3Kg起飞,下来电机温度蛮高了,不知道3.5Kg起飞会怎么样?
充电器用着还不错,自己做了块 ...

什么玩意的电机?3000G就高温了?桨大了,配的不对吧?
上3.5KG,给你烧掉~

楼主:
就是平衡头并联起来,动力插头也并联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玩意的电机?3000G就高温了?桨大了,配的不对吧?
上3.5KG,给你烧掉~

就是那个维奇4010电机啊,他给的数据也可以上DJI1555碳桨啊。50°不算高温吧?下次降落我测下温度多少。

网友:
这电机和TMotor什么关系?两兄弟另起炉灶?
我还以为是TMotor

网友:
2个3S並接方法 ...有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3S飞四轴是串联使用,充电是并联。

怎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也能30分钟以上了】里面20楼有计算。

学习了

网友:
像是外国贷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