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水机

楼主(2014-05-17):
海风水机试飞二次,发现我用30a电调(好盈)发热,三分钟下来把二面胶化了,卖家告诉20A以上,电机kv1400,电池11伏。求是不是电调小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浆大了。

网友:
电调做防水放外面,散热良好。

网友:
多大电机KV1400   2212的话  KV1400  桨不能超过8寸的

网友:
我用9040桨,没问题

网友(2014-06-23):
我用40A 8*6  朗宇X2212  1400KV

网友:
回帖 证明我来过

网友(2015-03-02):
我40a电调 2212电机 1400 8寸浆,一块电池下来 电调也烫

网友:
可漂亮,准备入手一架

网友(2015-05-08):
哥们 你那海飞的灯是用的什么类型 的,有细节不

网友:
有视频吗发一个,来个配置

网友:
8060效率差,螺距太大,换8040发热一下就下去了。海风有不是高速机,不需要这么大的螺距。
而且慢速机用大螺距桨非常非常的损失效率,换来就是电能白白变成热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