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AV 250穿越小四轴飞控选择

楼主(2014-05-17):
之前飞的是F450和羽翼的500FPV机,飞的很烂,大炸了N次,加上室外飞还要看天气,,最近迷上了迷你四轴,又因为成品小四轴载重不行,加上还要用它们的控,所以打算装一台QAV250,电机和电调基本选定,打算用飓风的2206 1900KV和SUNRISE BLHELI的电调20A,就是现在飞控实在难抉择,之前飞过兔子一代最老的那个版本,后来一直在飞NAZA 第一代那个,这次看到贴子里高手都是飞CC3D的,又怕驾驭不了它,想问问,NAZA的手动模式和CC3D比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那个更优秀,稳定度,速度以及爆力上.我主要是低空穿穿,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帮顶,

网友:
你有naza v1?我还以为是naza lite,我也纠结飞控选择,感觉CC3D就是纯手动,目测和kk类似,刚上手还是有自稳好一点吧,反正不带GPS的飞控都不贵,但是简单好用的不多啊。

网友:
如果有耐心调试,不妨去TB看看Mini APM飞控,是一款迷你版的APM,体积小。

网友:
一般玩穿越用cc3d,据说手感很流畅

网友:
naza M lite省心,穿越足够~

网友A:
路過問一下各位有玩QAV250的飛友 , 我在X寶找倒2款仿QAV250空機架,
A/ Kim250Pro四軸機架/四軸飛行器/小四軸機架/仿QAV250/穿越神器 RMB 250 約重177g
B/ Kim250四軸機架/四軸飛行器/小四軸機架/仿QAV250/穿越神器 RMB 160 約重150g
不知那個機架震盪最少及最好飛 ?
A 那個多重27克 , 但機臂加厚耐炸 , 而B 的機臂和主板是一體式 , 機臂單薄一點
我想弄一台機來學習慢速穿越 , 又因為會作一些簡單航拍, 所以機身要少一點震盪

謝謝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過問一下各位有玩QAV250的飛友 , 我在X寶找倒2款仿QAV250空機架,
A/ Kim250Pro四軸機架/四軸飛行器/小四 ...

有减震球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挂808足够了,kim250和kim250pro我也看见了,pro机臂是一体的还是独立的,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减震球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挂808足够了,kim250和kim250pro我也看见了,pro机臂是一体的还是独立的,求 ...

PRO版是单独机臂 , 機臂很厚普通版是一體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版是单独机臂 , 機臂很厚普通版是一體化

谢谢,貌似PRO贵点也是值得,机臂断了可以单独换啊,你打算是kim250还是kim250pr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貌似PRO贵点也是值得,机臂断了可以单独换啊,你打算是kim250还是kim250pro?

心中都是PRO 了 , 一體机臂那個太單薄了 , 尤其机臂連接機身那個位 ... 像一撞就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心中都是PRO 了 , 一體机臂那個太單薄了 , 尤其机臂連接機身那個位 ... 像一撞就爛

嗯,看图片上kim250pro板子的确挺厚的,5mm玻纤板,用铝柱那个太骚了,太毒了,哎,有米的话我也考虑kim250pr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看图片上kim250pro板子的确挺厚的,5mm玻纤板,用铝柱那个太骚了,太毒了,哎,有米的话我也考虑kim2 ...

只是多100元 , PRO 的機臂是加厚 , 跟外國貨那台一樣 , 不易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多100元 , PRO 的機臂是加厚 , 跟外國貨那台一樣 , 不易斷

外国货那个好像是一体的吧,只是板子比较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国货那个好像是一体的吧,只是板子比较厚。

對呀 , 一體的 , 機臂連主板都是加厚  , 很有份量 ,但要100多元美金 , 很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呀 , 一體的 , 機臂連主板都是加厚  , 很有份量 ,但要100多元美金 , 很貴

尼玛,QAV250机架$100多美金!?这是要抢钱啊,几块板子也太贵了。

网友C:
我是纯新手,有几点问题想要请教。
我是一名***的婚庆摄影师,平时工作空暇帮朋友的婚庆公司做一些婚礼摄影。由于地处小县城,拍摄水平也比较拙劣。
之前从未接触过航拍,也没玩过多旋翼,甚至都没玩过遥控飞机。
我现在想进入航拍的领域,各位能否给我一些建议。
1、我应该如何起步?刚开始买什么样的设备比较合适?还是一步到位?
2、直飞、固定翼能做航拍吗?
3、老听直飞、固定翼的玩家说玩航模先要从模拟器开始,玩多旋翼也要先从模拟器开始吗?
4、做航拍一个人能否胜任飞手和云台手两个人的工作?还是需要分开来做?

网友D:
弱弱的问下 玩穿越需要G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 玩穿越需要GPS吗

我是比较考虑细节的人,穿越是不用GPS,但是我一直在设想一些情况,比方说我在一片空地起飞,飞到不远处的小树林里开始穿越,可能是技术的不好,发现找不到回来的方向了,那就可以找个空当拉高飞出树林,然后用GPS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纯新手,有几点问题想要请教。
我是一名***的婚庆摄影师,平时工作空暇帮朋友的婚庆公司做一些婚礼摄 ...

这个问题 比较复杂,模拟器是肯定的,四轴即便很稳 ,没有舵面感觉的话,一样会炸机的,至于要达到航拍摄影的要求,设备当然是最主要的,MONEY肯定少不了,至于能否一个人又是飞手又是拍手,那得要看你的设备和技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 比较复杂,模拟器是肯定的,四轴即便很稳 ,没有舵面感觉的话,一样会炸机的,至于要达到航拍摄影的 ...

多谢您的建议,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想请教。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遥控,什么天地飞9,D10。X宝查了下价格,要八九百的样子。
我想问的是,高端遥控器是可以匹配所有的飞行器吗?在我的印象中一款型号的飞行器当然只能匹配同一款遥控,就像电视机和遥控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您的建议,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想请教。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遥控,什么天地飞9,D10。X宝查了下价格 ...

里面可以设定档案的,一般都可以同时设定好十台以上的模型,操作哪台只要切换一下就可以了.一对一对的要么是现在的那些品牌机,要么就是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 玩穿越需要GPS吗

穿越一般都是不停向前方速, 又可能會穿過樹下 , 所以有GPS都未必有作用
還有穿越都是以小型機為主, 所以再加上GPS都很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看图片上kim250pro板子的确挺厚的,5mm玻纤板,用铝柱那个太骚了,太毒了,哎,有米的话我也考虑kim2 ...

我訂了kim250pro機架了, 預計1星期後有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訂了kim250pro機架了, 預計1星期後有貨

嗯,法師傅是台灣人吧,我在RCTW上看看到一個ID和你的一樣,我也覺得kim250pro不錯,應該和qav250一樣耐摔,過段時間一定組裝一個,圖傳發射你打算用200mw還是400m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法師傅是台灣人吧,我在RCTW上看看到一個ID和你的一樣,我也覺得kim250pro不錯,應該和qav250一樣耐 ...

我是香港人 間中都去RCTW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香港人  間中都去RCTW看看

RCTW那个论坛高手也很多啊,等你的kim250pro到了发来看看,到底是机臂5mm还是全部板子5m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CTW那个论坛高手也很多啊,等你的kim250pro到了发来看看,到底是机臂5mm还是全部板子5mm。

来自安卓 ...

只是机臂是5mm , 都足夠了 , 通常意外最多都是失控撞倒物件或降落時太快而首先撞倒机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机臂是5mm , 都足夠了 , 通常意外最多都是失控撞倒物件或降落時太快而首先撞倒机臂

QAV250是几mm?什么材料?我觉得KIM250PRO和QAV250挺像的,都是三层板子,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KIM250PRO是独立机臂,优点不用说,机臂断了更换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AV250是几mm?什么材料?我觉得KIM250PRO和QAV250挺像的,都是三层板子,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KIM250PRO是 ...

好似都是玻纤板 , 但質量高點
QAV最厚都是5mm , 但只是主機板 , 即中間連機臂那塊
其實只是邊框是5mm ,  中間是薄一點的 ,

但最下那塊是電調集線板 , 已有電路的 , 接線會簡潔很多
這點我很喜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似都是玻纤板 , 但質量高點
QAV最厚都是5mm , 但只是主機板 , 即中間連機臂那塊
其實只是邊框是5mm , ...

嗯,中心板和机臂不是一体的?为什么只有机臂最厚5mm,下层中心板如果带分电板功能我也喜欢,设计和大疆一样,我看了几个视频,貌似没有看到QAV下层板可以焊接电调啊。

网友(2014-06-25):
电调12a就可以了,20a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您的建议,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想请教。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遥控,什么天地飞9,D10。X宝查了下价格 ...

一般遥控器只对应同品牌的接收机,由接收机给出标准信号,几乎可以控制所有的飞行器,成套玩具的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比较考虑细节的人,穿越是不用GPS,但是我一直在设想一些情况,比方说我在一片空地起飞,飞到不远处的小 ...

高度够,并且周围没有障碍物的情况靠GPS返航还算可行,但是飞穿越周围都是障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