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降舵求教高手

楼主(2014-05-17):
请教高手,换了遥控器后,在设置中出现一个头痛的问题。开机能够十字盘回中,副翼左打正确、右打正确、油门正确、升降舵正确、尾旋翼正确,唯独螺距不正确,左手油门网上推到最高,但是十字盘3个舵机同是向下明显反了。最后这个问题了,求解答。后来我设置6通道螺距反向,但是其他电调又不正确了。当我把螺距调正确的时候,副翼左右舵又反了,还有升降舵也反了,到底怎么回事哦。头好大

网友:
遥控里面设置 螺距正反

网友:
着是我 现在第一次感觉 回答别人的问题有用的 哈哈   希望能帮到你解决问题

网友A:
遥控器的SWASH AFT 里面的PIT调成负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将螺距与副翼舵机在接收机接口处对调就行了,然后通过调舵机反正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螺距与副翼舵机在接收机接口处对调就行了,然后通过调舵机反正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
其它都没问题,只是推油门三个舵机往下,首先要看一下桨面的运动是否正确,如正确就是桨夹反了。调过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螺距与副翼舵机在接收机接口处对调就行了,然后通过调舵机反正就可以了。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SWASH AFT 里面的PIT调成负数就可以了。

谢谢Hawk208及MLYSY2008前辈,最终我采用了Hawk208前辈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比较好,原因,方便以后设置其他舵机的时候不会出乱,MLYSY2008前辈的方案我是第一个试的,也能解决问题,不过以后舵机有偏差,要在头脑中想一阵子,到底在遥控器哪个通道,。我大脑不好使,为了不让自己多去想复杂的,还是采用Hawk208的方案,非常方便。在此谢谢两位前辈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Hawk208及MLYSY2008前辈,最终我采用了Hawk208前辈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比较好,原因,方便以后设置 ...

论坛高手不少

网友(2014-07-15):
我也想知道 答案!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热心人多啊!

网友:
这个情况在更换了新的K8时候经常出现!我都是先通过软件调好自动修正,然后什么反了就逆转什么!你这种情况不用拔线的话先设定螺距逆转,设定后必然会产生副翼,升降都反了,这时候再把副翼和升降都逆转就好了!这里说的副翼和升降不是某个舵机,而是这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