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FI-AV模块,假冒伪劣了一下精灵,直接手机FPV了

楼主(2014-05-17):
那些所谓的FPV屏幕,一来价格高,而来就算屏幕怎么漂亮也比不上手机屏幕。
所以就DIY了一个wifi-AV图传,近距离玩穿越可以直接使用,远航FPV的时候就用来转发AAT的AV信号。
而且手机录出来的效果,绝对比普通DVR要好。

视频有点水波纹,是稳压模块的问题,效果一般般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网友(2014-07-21):
图传距离多远

网友:
干扰控吗?

网友(2014-05-28):
哥们 问下 WIFI-AV 的模块 哪里搞的

网友:
怎么做的呀 给个教程哦

网友:
我就是想要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i9500有三款型号cpu版本 分猎户座5410(三星自家的i9500)另外高通骁龙600((i9505)另外一种是加强 ...

还是note3配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线上天前会全部收到肚子里,GPS放在这里没任何问题。我知道你说的那个炸鸡的可能,只是因为罗盘被 ...

专业一点.膜拜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4用三星自家的cpu把   不知道和骁龙的8974AC比怎样

三星i9500有三款型号cpu版本 分猎户座5410(三星自家的i9500)另外高通骁龙600((i9505)另外一种是加强版骁龙800(韩版S4-E330S)
猎户座5410和高通骁龙800不是同一级别的  各个cpu参数可百度搜   我用加强版的S4  是韩版的E330S

楼主:
试飞的时候没有。据了解这个模块也是数字跳频的,不过安全起见还是分开远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dji 还把gps这么放 上面竟然还有线,真是找炸的节奏啊,你没看 黑绵羊为了安全把dji gps都拆了么?
...

上面的线上天前会全部收到肚子里,GPS放在这里没任何问题。我知道你说的那个炸鸡的可能,只是因为罗盘被干扰了,处理好屏蔽就可以了,一直爽飞中。
玩模型要专业一点,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C:
楼主用dji 还把gps这么放 上面竟然还有线,真是找炸的节奏啊,你没看 黑绵羊为了安全把dji gps都拆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弄个AV转WIFI呢? 这样图传还是5.8G

图传转wifi, 有人用过吗? 延迟怎样?还有画面如何?我现在用wifi摄像头总觉得有掉帧,画面一顿一顿的。

网友B:
s4用三星自家的cpu把   不知道和骁龙的8974AC比怎样

网友D:
怎么不弄个AV转WIFI呢? 这样图传还是5.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