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爱好者新手上路--(转载论坛模友葡萄他爸直机入魔篇)

楼主(2014-05-17):
一、准备篇:
    1.心理准备:
    (1)直机对耐心的要求很高,只有心静下来才能玩好直机。奉劝心浮气躁、虎头蛇尾的人还是不要入魔了,很可能砸了很多钱还没上天。
    (2)玩直机必定会炸,炸了必定要修,新手都是从炸到修到会这么过来的。奉劝怕麻烦的人也不要入魔,很可能炸完之后看着一堆零件无从下手继而退魔。
    (3)玩真机之前必须要练习非常枯燥无聊的模拟器,一来可以锻炼你的基本功,二来可以节约你第一笔炸机费用,三来可以避免意外伤人。如果这点程度的练习都忍受不了的话,奉劝也不要入魔,因为悬停是所有动作的基础,练上两三年都不过分
2.资金准备:
    (1)在你做好所有的心理准备之后,需要知道你的下一步是买一把好控。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直机失控带来的后果不光是设备损失,还有可能会带来人身伤害,务必考虑清楚,你损失的东西很可能远远大于你想节约下来的那笔钱。因为本人也是新手,对控的性能知之甚少,在此只推荐两个我入魔时了解过的。futaba的T8FG和14SG,到底好在哪里我其实不知道,只是前辈和师傅这么告诉我,有经济能力的话直接上14SG,可以用一辈子。如果手头稍紧张,那就选择T8FG,其实就跟我一位朋友说的一样,T8FG用用完全够了,他用的也是这个控,在我身边认识的人里面,他是飞得最好的。至于价格,每个人可以拿到手的方法不一样,大家还是参考TAO宝吧。大约价格范围:2000-3000(含接收机)
    (2)控解决之后,资金已经下去两三千,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直机。空机价格不高,几百到几千不等,贵的是电子设备。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可以选择不同价位的电装配置。新手在这里不需要过于追求省钱,因为以后你技术上去之后会升级电子设备;也不要过于追求高配,炸机之后损坏的不光是机身,也可能损坏电子设备。我会在以后的帖子里上几套新手的推荐配置,照顾各种经济条件的魔友,大家可以酌情参考。大约价格范围:1500-3500(空机加电子设备)

楼主:
二、模拟篇:
    1.模拟器:
    直接TAO宝购买一套多合一模拟器,五十块钱左右。我用的是凤凰,其他模拟器没用过,没法比较好坏。
    2.安装与设置:
    因为是中文版,作为男人应该都不会有问题吧。看着设置说明一步一步来,很容易的。需要提示一下,在设置遥控器通道的时候(以美国手为例),左摇杆上下为油门,左摇杆左右为转向,右摇杆上下为升降,右摇杆左右为副翼,新手可能因为不清楚而导致在模拟器上设置通道出现问题。
    3.模型和场景选择:
    因为是模拟器,当然飞机大一点看着舒服,也更容易看清楚,直接上T-REX 700E吧,再选择一个顺眼的场景开始准备飞吧。
    4.起飞:
    慢慢推油门,虽然是模拟器不怕炸,但也要养成慢推油门的习惯,毕竟是新手。可以感受一下飞机离地的那个临界点,记住控上的这个位置,做到心中有数。
    5.悬停练习:
    (1)新手起飞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炸机,因为左右手配合不过来,大脑的反映也和手对不上频。这个时候就去模拟器的悬停练习里面折腾吧(系统默认是对尾悬停)。分配一下通道,比如只用副翼,只用升降舵等等。自己多摸索,循序渐进,通道要慢慢增加,直到后来的所有通道全打开。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让你的直机悬停住,没有什么诀窍和速成法,只有多练。不要怕炸机,不要畏手畏脚,模拟器上炸了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
    (2)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各个通道,但就算是新手,也要做到胆大心细。刚开始打升降和副翼的时候可以幅度大一点,熟悉一下机身的倾斜角度,慢慢掌握如何修舵。不用要求自己一上来就悬停住,只需要知道当飞机朝某个方向移动时,如何操作才是正确的就可以。看到飞机飞偏,必须保持冷静,宁可不要对控进行任何操作也不要乱操作。好好思考一下刚才是飞机如何倾斜才导致偏离,应该如何修舵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花上一点时间思考远比自己盲目练习盲目炸机要好,磨刀不误砍柴工。
    (3)对尾悬停过关之后,正常顺序是进行左右悬停,左右顺序不固定,自己决定。对于好不容易对尾悬停过了的新手来说,左右悬停无疑是个相当大的难题,因为眼睛所看到的机身倾斜和控上的升降和副翼不一致了。再无数次炸机后,很多新手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玩直机,为什么这么难。冷静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除非那些特别有天赋的人,一般新手都这样的。静下心来,不要死记硬背地去理解左右悬停时候应该在控上如何操作,这都是不靠谱的。也不要畏手畏脚不敢操作不敢修舵打方向,合理分配好通道,该关的关掉,一个一个来,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永远要记住,你的升降和副翼是以机头朝向为标准的,而不是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机身偏离方向。冷静下来,不要死盯着飞机,不要紧张,放松一点。比如飞机正在往前飞,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却是飞机正在往你左边或者右边飞对?你应该做的是往后拉升降舵,而不是往左或者往右打副翼。多花一点时间思考,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行正确的操作才是你的目标。哪怕你来不及反应,悬停练习复位了也不要着急,现在你反应和操作的时间需要很长,练习之后会慢慢缩短这个时间差。以后会无限缩短到几乎没有,就是看到机身稍微有一丝倾斜,飞机还没怎么开始位移的时候你就可以完成修舵,让飞机保持悬停。
    (4)对头悬停,这个是四面悬停里最难的一个方向,左右悬停是方向不一致,而对头悬停是方向完全相反。关于对头悬停我没有什么可以特别交代的,勤加练习吧。我是对尾悬停之后忙工作,疏于练习,一个月之后再次模拟悬停的那个晚上,一下子过了左右悬停和对头悬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一个月前还是左右各种炸机,一个月后好像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晚上过了四面。当然我说的这个四面悬停过关只是勉强能悬停住,飞行半径还是比较大的,有时候还是会打错舵,但基本都可以修正回来。
    总结一下悬停练习:心静、不慌、勤思、多练;切忌心浮气躁,切忌越级打怪;悬停是重中之重,基础的基础,所有动作都建立在这个上面,基础不牢,无法进阶。
    6.降落练习:
    很多新手悬停是过关了,却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降落不了。为什么呢?一降落就炸,我停不下来,飞机就跟喝醉了一样到处飘。这些都归结于一个原因,悬停基本功不扎实。仔细想想,为什么你们的飞机不能静止不动呢?因为我一直在修正方向啊!你肯定这么回答我。但是能做到静止不动的人有几个?毕竟是模型,有震动有风向还需要修舵,怎么可能让你轻而易举的垂直起降,况且你悬停基本功还不扎实。这个时候就需要知道,如何通过别的方法在一个瞬间让飞机相对保持静止,对了,没错,就是在修舵的时候。先让你的飞机低空悬停,越低越好,然后飞机是不是突然朝一个方向位移了?修舵,反向打舵,飞机位移的速度是不是瞬间降低?这个时候如果你继续反向打舵,飞机会在一瞬间静止,然后再朝反向开始位移。对,就是那个静止的瞬间,停止你继续修舵的手,降下油门,安全着落。

楼主:
三、实战篇:
    1.起飞前:
    (1)我的飞机不是自己装的,也不是自己调的。因为是新手,的确是自己怕麻烦,也怕把飞机装坏了所以找别人代劳。对于调试飞机,那就更困难,特别是三轴陀螺仪,我就更加糊涂了,加之本身时间也少,所以当了一次伸手党。这样其实有利有弊,利是有人带着入魔进步快,随时可以请教,弊是自己的动手能力会较弱,遇到问题有依赖性。各位酌情考虑,个人建议还是有人带比较好,因为知识和技术可以慢慢来,要是没人在身边带着,很容易因为一些难题退魔。入魔不易,且行且珍惜。
    (2)根据飞机机身的螺丝质量好坏,酌情考虑更换螺丝(建议冰人或者芳生),不然炸机之后螺丝断在机身里面取不出来会让人很崩溃。我的飞机刚转了几圈大桨,还没离地就断了一个螺丝在旋翼头的中联里面,害得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旋翼头才解决问题。塑料件和金属件接触的螺丝不需要打螺丝胶,但如果金属件和金属件接触的螺丝,必须要打上螺丝胶。不然机身震动会导致螺丝脱落,炸机事小,伤人事大,上天之前要尽可能排除一切安全隐患。至于螺丝胶,不能用太多,只要在螺丝前面点一下就可以,大约1-2丝,1丝就是一圈螺纹。打多了虽然牢靠,但后期拧下来很困难,而且容易导致螺丝滑丝。确保所有螺丝都上好之后,飞机才能上天,特别是旋翼头那个部分的螺丝,要格外注意,就算是450,射桨也是相当可怕的。每飞两三次就要拿螺丝刀检查一下,仔细一点的每次飞完都会检查,这是非常好的习惯,鼓励养成。
    (3)电机齿和大齿的间距不能太紧,如果太紧会严重磨损电机齿,还会造成电机负荷过载,损失动力,降低飞行时间。很多人都说在电机齿和大齿之间垫一张A4纸,完事之后拿掉就OK。但我始终觉得A4纸太薄,个人建议157克铜版纸,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参考。
    (4)大桨和桨夹的松紧,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不知道如何表述,稍微紧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展开两片大桨之后还会自动折回来。但是切记不能太紧,如果离心力甩不直两个大桨会导致机身震动,太松也不好,会射?。。。
    2.首航:
    (1)第一次飞真机的人,会惊讶大桨撕裂空气的声音,居然这么大,打到我怎么办?打到别人怎么办?飞机炸了怎么办?脑子里会瞬间蹦出很多想法。这都是正常的,和模拟器不一样,飞真机的压力会前所未有的大,甚至连油门都不敢推。我第一次飞真机,从大桨开始工作到离地,估计花了有两分钟,汗颜。其实只要在模拟器上把基本功练扎实,真机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有朋友帮你把飞机调试好,没调试好的飞机,就算模拟器悬停练好了也要炸的。
    (2)听了这么久呼呼的风声,也应该适应了,油门继续推,不要怕,模拟器练了那么多,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在离地的一瞬间看清楚飞机是朝哪边倾斜的,修一下舵,控制飞机平衡,再稍微推一把油门,起!恭喜,你成功了。
    (3)离地了,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的,稳住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你现在心跳加快,肾上腺素急速分泌,但我要求你控制住自己,控制自己之后才能更好地控制住你手里的控,才能控制好你远处的飞机。静下心来,模拟器上怎么操作,现在就怎么操作,不要求你现在就完成四面悬停,对尾悬停住就可以了。
    (4)稍微飞一会儿就想办法降落吧,第一次让你体验的目的达到了,稍微休息一下,缓一缓,回想一下刚才激动人心的过程。一回生二回熟,等你第二次飞的时候就会平静很多,也没有首飞的那种紧张感。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稍微动一下转向舵,看看锁尾好不好,稍微动动方向。油门稍微变化一下,高高低低自己多体验,升降和副翼也多试试,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真机比模拟器好飞,模拟器是很灵敏的,真机的灵敏度并没有那么高。
    3.再模拟:
    体验过真机之后,再回去有针对性地练习巩固四面悬停吧,之后还有八面悬停等着你,还有进阶版的慢速自旋(好像是这么叫的),光是悬停就够练上一两年甚至两三年的。记得帖子里看到过这么一段话好像是这么说的:“什么最好玩?模拟器;如何进步更快?模拟器,如何才能省钱?模拟器;高手平时玩什么?模拟器。”这是一个很枯燥很无聊的过程,但也是最考验技术和耐心的。很多人坚持不下去,开始越级打怪,学各种花哨的动作,不排除有些有天赋的人可以做到。但几乎所有前辈都告诉我,他们越到后面越发现自己基础不扎实,又回头去练悬停,这并不是开玩笑。后期需要进阶,有些复杂的动作做不出来就因为自己的基本功不够硬,进阶很慢。而我也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再枯燥的悬停我也不会抱怨,更不会放弃,我坚信有付出就有收获。入魔不易,且行且珍惜,么么哒。

网友:
不错,很有帮助顶下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讲的真好!学习

网友:
真心帮顶  写的不错

网友A(2014-06-30):
好贴!但模拟器直接上T-REX 700E,那可不是一般的难哦!模拟速度是百分之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但模拟器直接上T-REX 700E,那可不是一般的难哦!模拟速度是百分之百么?

新手可以先慢后快,80最合适新手,只要八面悬停和正倒航线熟练了,基本上你就适应了100以上得速度了

网友A:
新手,飞过911,911-2,977,,求推荐配置!最好是设备稳定成熟的450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飞过911,911-2,977,,求推荐配置!最好是设备稳定成熟的450配置!!谢谢!!

飞越450或者富丽450空机+kST215*3+KST515+铂金60A或者V3 50A+亚拓460MX+K8   入门这套性价比不错了  航线和3D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越450或者富丽450空机+kST215*3+KST515+铂金60A或者V3 50A+亚拓460MX+K8   入门这套性价比不错了  航线 ...

要研究一下了,这是什么控啊?全套要多少钱?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研究一下了,这是什么控啊?全套要多少钱?谢谢

这上面没有控  请多潜水学习知识 这上面就是一架450的配置 除了电池和接收以外  大概2000左右

网友:
直升机门槛高  入门很难  需谨慎

网友:
不错  对我这样的新手有帮助

网友:
真的不错,新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