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距问题请教各位老鸟,求解释!

楼主(2014-05-17):
[url=
?firsttime=38]视频我是个纯粹的新手,到现在为止淘的火狐250还没有正式飞起来过,
陀螺仪
KDS820,控天地飞六二代。发现的问题如下:
1、油门推到一半时,十字盘往上就被中联的挡住了,螺距停在12度不动了;
2、尾舵
舵机
行程才走到三分之二,尾桨螺距就已经到头了,差不多和1是一个意思。而且只要大桨转速起来,尾巴一直不停地转,怎么调都没用。
求老鸟诊断!我从哪里下手都不知道了啊

网友A:
调拉杆,使控摇杆中立点时(50%)十字盘在全行程中间位置,当然尾推也是在尾轴的中间位置。

网友B:
尾巴往哪边转?陀螺设置对否?皮带反了?尾推反了?

网友B:
控上不能设置大小行程吗?最大12度你还要怎样?

网友C:
还是多潜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