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服务器电源 12V36A 怎样启动

楼主(2014-05-17):
HP 服务器电源 12V36A 怎样启动 想做充电器电源

网友:
查下针脚定义吧,是不是跟电脑电源一样短接一下就启动了呢?

网友A:
有个信号引脚, 当输入低电平时电源启动

用万用表蜂鸣档找出GND   然后挨个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信号引脚, 当输入低电平时电源启动

用万用表蜂鸣档找出GND   然后挨个短接

地线对接每个引脚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信号引脚, 当输入低电平时电源启动

用万用表蜂鸣档找出GND   然后挨个短接

你这样误导人家要出事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线对接每个引脚都试过了没用

这你都敢试啊,想过要是把电源正接地,会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你都敢试啊,想过要是把电源正接地,会有什么后果吗?

你真幽默,电源正极输出端不在那个线路板引脚上,开关电源即使输出短路会自己保护关断的

网友C:
也许是你需要的,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465371,万能的搜索

网友:
9楼的真心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你需要的,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465371,万能的搜索

万分感谢 弄好了  谢谢

网友:
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