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东西怎么接线呢。

楼主(2014-05-17):
第一次用这个东西,这怎么接线啊?

不知道怎么接线。

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A:
把原来摄像头的线,剪去圆头,直接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摄像头的线,剪去圆头,直接接线

是剪去红色那个还是黄色那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剪去红色那个还是黄色那个呢?

全剪掉重新连。
红色电源,黑色地线,黄色视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剪掉重新连。
红色电源,黑色地线,黄色视频信号

好的,谢谢啦。

网友A:
剪去黑色方体的东西,原来的线就有三根线,红色接电源正极,黄色视频线,另外一条是负极,这些都跟图传对应接上就行

网友C:
注意,黄色头内中间一根是信号线,但周包的是屏蔽线,也就是电源负极.要接地的,减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去黑色方体的东西,原来的线就有三根线,红色接电源正极,黄色视频线,另外一条是负极,这些都跟图传对应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黄色头内中间一根是信号线,但周包的是屏蔽线,也就是电源负极.要接地的,减少干扰.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将摄像头和图传发射机安置好,之后按需要长度剪断摄像头配线,将发射机的5色线中的绿色和白色线拔掉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