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失控摔机总结的教训

楼主(2014-05-17):
最近想找一名飞手兼装机的,正好一朋友有兴趣,就过来试了下。忙活一早,朋友装了一台330. 吃过午饭,先在屋子里飞了下,调了下参数。便出去外面一块草地上试飞。
朋友在飞,起飞后,说操控不大好,好像失控了。飞机就在1,2米高度,弄得我把鞋子都脱了,要过去砸飞机。
过了会,又说可以操控了。我刚准备往回走,鞋子还没来得及穿好。就见飞机朝着一个方向跑了。
那时候就真紧张,草地旁边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还有高楼。那飞机已经飞到十几米高了,直接朝着一幢楼冲过去。我估算着撞到楼停了就算幸运了。
没想到,到了十字路口,啪一声掉地上了。还好一辆车紧急刹车。没碰到人,也没碰到车。
万幸啊。

捡起飞机,就看到小朋友们正放学走过来。晚个几分钟,砸到人,估计我现在就得待在局子里了。

回来看了下飞机,失控原因主要是一个:接收机天线放在碳板上面。而对于2.4G的信号,信号的绕射能力很差。
一个细节,决定了摔机。

如果让我重来一次:
1. 设置好失控保护。
2. 把整机全部检查一遍,再让朋友飞。
3. 试飞里,如果发现问题,可飞可不飞,坚决不飞。

虽然一直说航模不是玩具,一直重视安全,但做的还是不够。

兴趣可以培养,但做事细节却是得花很多学费才能养成的。
譬如:
1. 用好的美工刀,不要把刀片露着就扔一边。
2. 遥控器不用的时候也就关好,不要开着扔地上。
3. 飞机加锁后,第一时间就把电源断开了。
还有好多好多

对飞行器的敬畏,让我们小心再小心,如履薄冰,才可能把飞行器装好,飞好。

装机、试飞 很辛苦,但的确是个专业活。有兴趣的朋友请加群187085275 找九哥。

网友:
九哥又来变相做广告

网友:
已经有一个设计师和造机师了

网友A:
没看懂,为什么要脱鞋?还要砸飞机?

网友:
九哥你好,九哥再见,失控炸机严重吗?

网友: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为什么要脱鞋?还要砸飞机?

宁可把飞机砸了,最多就是损失架飞机。

如果飞跑了,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还有这次事故,可能是 上海开会,所以屏蔽了遥控信号。通知是说明天开始,但不知道昨天是不是开始测试设备了。

这几天上海的魔友们可以待家里休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宁可把飞机砸了,最多就是损失架飞机。

如果飞跑了,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当心狙击***把你的小灰机打下来

网友:
对,安全很重要

网友:
接收机放碳板上为什么会引起时空?求解

网友:
这么可怜啊

网友:
贴在碳板上也不至于失控啊?肯定有别的原因

网友:
我也在碳板上贴过接收机天线,但我飞的距离近,没遇到过失控。碳板是影响信号,但不是封闭的感觉影响不会很大吧,LZ也小心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
放碳板上不會失控,放金屬上才會,你還是好好檢查吧

网友B:
我的六轴飞远了也经常出现自动返航的情况。t8fg控,睿思凯8通接受。接收机放在中心板上面,两根接收天线只有一根的一半能露出中心板。飞远飞高时会不会因为信号不好而启动返航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六轴飞远了也经常出现自动返航的情况。t8fg控,睿思凯8通接受。接收机放在中心板上面,两根接收天线只 ...

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接收机天线伸出碳纤板,互成90度摆放。这时候信号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接收机天线伸出碳纤板,互成90度摆放。这时候信号最好。

如果这样那只能把接收放到中心板下面了。就算天线伸出中心板,当飞机转到另一侧时,还是会挡住天线的。

网友:
我帮你飞把

网友:
我的接收机是在力臂上面绑着的,天线就在下面垂着。第一次出去飞时桨把天线削了一下,幸亏没断。。。你是上海的吗?上海之前说禁空了?是要办证再飞吗?我在北京,据说现在要办证了,悲剧

网友C(2014-08-21):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为什么要脱鞋?还要砸飞机?
砸飞机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