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APM又有问题了,求解!

楼主(2014-05-17):
     本来我的450四轴飞的挺好的。电机是XXD2212 KV1000,朋友说XXD电机效率低,于是换成朗宇S2212 KV980,电调未动还是好赢30A。刷最新的固件3.1.4。重新做各项校准,完成后,加电,电机都来米三声解锁成功,推油门四个电机都不转。
    重新做电调行程校准就出现问题了,过程是:
    第一步、四个电调BEC线并联后接到接收机油门通道,开控,油门最大,加电,电机都来米三声后油门最小。再推油门,四个电机同时转动。这说明电调对于接收机校准完成。
    第二步、电调连接APM板,油门最大,飞控加电,电机滴滴两声后去电,再次加电,结果是电机都来米三声后油门最低,却没有再滴一声,再推油门电机却不转(应该是都来米三声后油门拉到最低,电机又会滴一声,推油门电机会转)。反复多次还是一样。就是说电调对于APM的行程是错误的。
    解锁正常,从地面站里看飞行控制界面正常,推油门时四个输出通道都有输出。
  我想电机应该不会有问题(S2212性能比XXD2212好得多),电调还是原来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侠帮助!

网友A:
电调信号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信号线接触不良

谢谢回复,你说的不对。我在地面站里调试后,不断开USB线,接3S电,解锁后推油门,电机都转。断开USB线,去电再加电,解锁后推油门电机就不转。

网友B:
從新校準一次搖杆吧...

网友:
檢査參數THR_MAX <-------是否過低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是最大值1000了。换了电调(用XXD30A)就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新校準一次搖杆吧...

谢谢回复。已经校准N次了,未好转。换了电调(XXD30A)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