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v977

楼主(2014-05-17):
买了一架v977,今天第一次飞,第二块电池,撞了一下铁杆子。
然后,就对不上频了,主板上的灯一直慢闪。
各种对码,开关机,无效…
难道是rp差?个体事件?

网友:
该换主板了

网友A:
我玩过一次977,就知道伟力还是做玩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玩过一次977,就知道伟力还是做玩具的。

你确定

网友B:
多尝试可能性 排除出最大的可能是哪里坏了

楼主:
可是只飞了一块电池呀 主板豆腐做的吗?还是rp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尝试可能性 排除出最大的可能是哪里坏了

谢谢,可惜手头装备不够,已经快递回卖家,估计换主板是必须的了

网友C:
我就个电池都没飞完,就碰了下盒子的纸箱
问题就和lz的一个样。
求解决
也是今天才开箱玩,换主板多少钱

网友D:
返厂. 估计质量差异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返厂. 估计质量差异太大.

我的撞的天花乱坠一点事都没有什么情况.莫非你不带头罩直接撞到主板。hehe

网友:
我的977几乎天天都有碰,摔 。快二个月了还正常飞

网友:
应该是个别的质量不稳定,我两个同事,飞十几米,直接熄火掉下来,信心满满的说摔不坏,我看它掉地砖面上拍拍响的,就是不坏。

网友:
总结下,绝大多数特耐摔,个别的特不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个电池都没飞完,就碰了下盒子的纸箱
问题就和lz的一个样。
求解决

寄给卖家呗 价钱不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给卖家呗 价钱不知呢

买个主板吧,干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玩过一次977,就知道伟力还是做玩具的。

至少v977上市之前算是吧

网友:
楼主运气好差啊,我的3月底到手的,飞到现在200块电池有了,毛事也没用

网友:
接收板坏了

网友:
内楼主哪里的,发回厂没有,我的今天发了,期待凯旋归来!

网友:
我也是飞了第一天就把悬翼头夹里面轴承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