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配八轴,飞控用A2好,还是WKM好啊?

楼主(2014-05-17):
两者相差大概1300元,WKM成熟稳定,A2技术先进,如果现在配八轴,飞控用A2好,还是WKM好啊?

网友:
我感觉大疆的飞控 我心里有阴影  我现在正在看零度 毕竟是做专业无人机的 飞控成熟   不过看你自己了 我只是提了个小建议

网友:
肯定A2啦, 那么大块GPS, 收星杠杠的!

网友:
同对DJI有阴影……大投资的话还是稳妥的好……

网友:
同问,A·2还是WKM呢~~~打算最近买个~~~~~~~~~

楼主:
很多人建议上A2呢!

网友:
各买一个 ,享受人生

网友:
WKM 成熟些!

网友A:
随便哪个,都要注意别在星况不好的地方用gps模式,另外训练好手动模式下的四位悬停

网友B:
炸机几率还是wkm小点  推荐wkm  本人wkm飞行已有267小时堪称完美!

网友(2014-12-02):
wkm
到现在没有出过错,补丁都打满了还想怎样,a2的新功能你用得到吗

网友:
推荐 A2~固件更新频繁很多~

网友:
阴影阴影......用过你就知道了。

网友:
a2 不用说,配置可以咨询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机几率还是wkm小点  推荐wkm  本人wkm飞行已有267小时堪称完美!

请教用的什么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