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CT6B飞控怎么连接凤凰模拟器?请高手教教,谢谢!

楼主(2014-05-17):
富斯FS-CT6B飞控有了,加原配USB连接线!凤凰4.0模拟器也安装了!可是飞控连接到电脑模拟器没有检测到加码狗!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教教!谢谢!

网友A:
那个线不是加密狗,只是遥控器跟电脑连接的数据线

网友:
这个不懂  不过富斯九通玩模拟的时候是不需要开控的 插上模拟接口控自己会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线不是加密狗,只是遥控器跟电脑连接的数据线

那要怎么做呢?

网友:
购买一个加密狗

网友B:
那遥控,不是飞控
看标题想了半天,飞控咋还能连模拟器~

网友C:
你拿的这个是遥控器与电脑中福斯软件的连接线。不是遥控器与电脑中模拟器的连接线。如果需要将遥控器与模拟器连接必须用购买模拟器时所带的狗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遥控,不是飞控
看标题想了半天,飞控咋还能连模拟器~

哦哦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拿的这个是遥控器与电脑中福斯软件的连接线。不是遥控器与电脑中模拟器的连接线。如果需要将遥控器与模拟 ...

好吧,,谢谢了

网友(2014-09-20):
要装个PPJOY就能用自带线玩模拟,但设置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