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伞齿扫齿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17):
v120d02s的伞齿经常扫齿,也是大家比较头疼的,网上有几种方法:
1、传动轴换成碳轴
2、大齿盘该冠齿
3、使用加强型的伞齿,网上现在还有金属齿轮买
我目前使用一种1mm的易损螺丝,替换原来的大齿盘插销,不但拆卸方便,而且炸鸡只断螺丝,再也不扫齿了,连舵机齿轮也不扫了,原来买的一大堆易损件基本吃灰,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易损螺丝 哪里有???说清楚啊,

网友A:
求改装方式,易损螺丝PM地址谢谢楼主啊

网友B:
用漆包线也可以,因为铜丝材质比较软还有一定的强度,刚刚好。每次插入后用斜口钳将多余的长度剪断然后用钳子两边压就可以固定在主轴上,炸机时线会首先断掉保护了主齿,但大的炸机还是会损害伞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改装方式,易损螺丝PM地址谢谢楼主啊

就是把大齿盘插销改用螺丝拴住就行了,地址没有,我买的1mm的,注意质量不要太好,炸鸡螺丝不断的话还是会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漆包线也可以,因为铜丝材质比较软还有一定的强度,刚刚好。每次插入后用斜口钳将多余的长度剪断然后用钳 ...

我用细铜丝试过,效果还是没有螺丝好,时间长了大齿盘和主轴会松动。

网友:
换了以后,兼容性没问题吗?

网友:
求螺丝出处啊

网友:
有图比较下更好,

网友:
伞齿现在tb上有副厂的, 3块一个, 不用再担心扫齿了.

网友C:
担心扫齿担心的不是齿轮价格。。。主要担心的是又尼   玛要像在修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担心扫齿担心的不是齿轮价格。。。主要担心的是又尼   玛要像在修表了

是啊,这个方法换插销的很方便,而且舵机齿轮也能保护到

楼主:
关于地址和改装方法:
地址:我记不得了,淘宝上搜搜1mm的螺丝,质量不要太好,能替代原装插销就行,最好配螺帽,要不会滑出来。
改装方法:也不用改装,把原来插销取出,插入螺丝拧上螺帽就行。
优点:拆装方便,再也不用为拆插销头疼了,保护伞齿和舵机,减少维修时间,自从用上这个,几乎没拆开修过。

网友:
同求螺丝链接,求楼主PM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地址和改装方法:
地址:我记不得了,淘宝上搜搜1mm的螺丝,质量不要太好,能替代原装插销就行,最好 ...

好想法啊。。

网友C:
找根1MM碳杆也不错

网友(2014-06-29):
引用 网友C:
找根1MM碳杆也不错

学习了

网友(2014-11-10):
有没有图,看看冠齿什么样的,怎么改的,还有要多少齿的? 谢谢楼主!膜拜了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