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王 小改

楼主(2014-05-17):
1:虎王装上金属履带后,避震太软了,要改硬一点。
2:诱导轮不改没法玩了,卡卡的声音听着很不舒服。
3:波箱加一个齿轮,我喜欢慢点的。

拆开。

原来是插在红色的洞的,蓝色的洞估计是预留的,把它插在蓝色的洞就可以了。

红色是原来的位置,蓝色是改硬的位置。

负重轮需要改直点。
用火机烧摇臂,再瓣直。

差不多了。

直了。

改硬了,不放履带在上面也压不下来。

改波箱齿。
在箭头位置加一个齿轮。

加了。

完成。

马达插头要翻转180度插,暴力一点就可以插上去。不反转插车就倒着走。

没有了卡卡的声音了。

网友A:
帮顶。同样是虎王车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同样是虎王车长

我刚做虎王车长,多多关照

网友:
HL 的涂装硬是进步了-哇

网友B:
good!电机插头反插不好,为啥不把电机正负线交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d!电机插头反插不好,为啥不把电机正负线交换一下

我没有工具,又不想把线剪断。只有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工具,又不想把线剪断。只有这样了。

用针捅一下就出来啦
楼主虎王搞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针捅一下就出来啦
楼主虎王搞得不错~

对啊,我怎么想不到呢。我太笨了,哈哈。下次再搞。

网友D:
我的虎王金属履带金属导轮。现在在等我定的5级钢波箱呢。用塑料的很快就会滑牙的。建议楼主要是有条件就换钢的。还可以增加不少重量。其实嘛。。。摇臂改不改都差不多。不改要是行驶的时候出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为(嗯。。。。历史上的虎王也是很多行驶问题的。。。这叫还原历史嘛)

网友E:
加多一级齿轮后速度如何?有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虎王金属履带金属导轮。现在在等我定的5级钢波箱呢。用塑料的很快就会滑牙的。建议楼主要是有条件就换 ...

这虎王在家跑跑无所谓了,塑料的坏了就上钢波。哈哈,如果拿外面跑的话还是金属摇臂好点吧。好一个还原历史,我的虎1就是了,经常修,现在我都不敢暴力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多一级齿轮后速度如何?有视频吗?

视频我不会搞啊,速度慢很多,全油门也没多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视频我不会搞啊,速度慢很多,全油门也没多快。

那齿轮是加在原本波箱柱子的地方吗?扭力大很多吧?
我也有多余的波箱齿轮,也想尝试搞,但没看过改后的速度较难判断……

网友F:
车钥匙亮了。。。。。

网友G:
真心不错~。。。学习了 收藏了~~楼主有QQ么 希望能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齿轮是加在原本波箱柱子的地方吗?扭力大很多吧?
我也有多余的波箱齿轮,也想尝试搞,但没看过改后的 ...

没错,就是那个地方。扭力是大很多,也慢很多。在家玩没问题,如果在外面玩就觉得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钥匙亮了。。。。。

那是障碍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心不错~。。。学习了 收藏了~~楼主有QQ么 希望能多学习~

359055828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就是那个地方。扭力是大很多,也慢很多。在家玩没问题,如果在外面玩就觉得太慢了。

谢谢了!

网友H:
马达加齿轮好像直接装在紧固横杆的孔上?哪里找这么合适的齿轮?

网友I:
也想改虎1的扭力。这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威驰不给我3S。可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马达加齿轮好像直接装在紧固横杆的孔上?哪里找这么合适的齿轮?

不能直接装的,孔有些偏,我是量好位置,钻个6MM的孔,把塑料轴套放进去再装齿轮的。齿轮是另一个波箱拿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想改虎1的扭力。这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威驰不给我3S。可怜啊

3S.......坦克不用那么暴力吧。

网友I:
请教马达齿怎么这么短的,我的敲进去了还是长了一点卡住第二个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马达齿怎么这么短的,我的敲进去了还是长了一点卡住第二个齿轮了。

用砂轮机磨掉就可以了。

网友J(2014-10-22):
请问LZ波箱加齿轮后电机的位置不需要改吧?

那么电机齿咬合的还是原齿轮是吗?  新加的齿轮会不会干涉电机齿呢?毕竟加的那级齿轮就是和电机齿咬合的那级是一样的齿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LZ波箱加齿轮后电机的位置不需要改吧?

那么电机齿咬合的还是原齿轮是吗?  新加的齿轮会不会干涉电 ...

我来代答,电机是咬合在新齿轮上,所以要把电机上的齿轮位置给移动一下,使之咬合到新齿轮上。
打孔是个精细活,这个务必得量好才行。
另外的确是LZ所说的,这样加的齿轮,是那种比较大一些的HL波箱齿轮,这样就会造成扭力大但是速度很慢,想要快也快不起来。而英国波箱,是加了一个小齿轮,所以,速降低了,但是又不至于太慢。但是英国波的问题在于,如果要是追求慢速,它的最慢速度也还是比LZ那种自改波箱快的。不太适合我这样的拍视频。 所以,顶LZ,向LZ学习,讨教一下打孔的位置,以及如何移动电机的齿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装的,孔有些偏,我是量好位置,钻个6MM的孔,把塑料轴套放进去再装齿轮的。齿轮是另一个波箱拿 ...

LZ, 我糊涂了,你这个钻孔,和你在22楼的回复,好像有出入啊?到底是把齿轮放在连接两片挡板的铜柱位置,还是要另外打个新的孔?有点晕了。

网友K:
说句实在话,我现在基本不带坦克出去玩了都,玩一个小时,修30分钟,不过真实的坦克也是确实非常耗费维修成本。。。就算仿真了吧。。。

网友:
LZ 你是不是把齿轮也切过?我查了一下,貌似后面的这个齿轮,是跟原厂最后一个齿轮一样大小的,但是齿轮底部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切一下?然后还要把轴敲出来一点才行? 塑料齿轮好弄些,但是钢齿轮肿么搞就是个问题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说句实在话,我现在基本不带坦克出去玩了都,玩一个小时,修30分钟,不过真实的坦克也是确实非常耗费维修成 ...

35大大你哪台车跑一个小时修半个小时啊?我现在的坦克基本都不用修的,也没怎么大改过哇。 你的 KV,猛犬,都是HL里面公认的野跑很出色的坦克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L:
35大大你哪台车跑一个小时修半个小时啊?我现在的坦克基本都不用修的,也没怎么大改过哇。 你的 KV,猛犬 ...

我的猛犬是运行最稳定的,直到塑料诱导轮轴套开裂。。。
kv是冬天冷,塑料件比较脆,所以让虎给撞坏了诱导轮套。。。

虎王是根本没去过外边,就在家里跑过,怕万一一到外边掉链子,那工程可就大了,虎王车体有侧板。。。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的猛犬是运行最稳定的,直到塑料诱导轮轴套开裂。。。
kv是冬天冷,塑料件比较脆,所以让虎给撞坏了诱 ...

猛犬塑料诱导轮轴套开裂是怎么回事?轴套是哪里?车体上的那个固定座么?

我记得35你好像把KV的诱导轮粘了回去了。

正因为虎王有侧板,所以比虎不容易掉链子哇。我的虎王跑了很久了,除了偶尔履带齿从本来应该卡在诱导轮里面两片之间的位置滑出来外,都没问题,而且那个滑出来的问题,如果不仔细看也看不出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猛犬塑料诱导轮轴套开裂是怎么回事?轴套是哪里?车体上的那个固定座么?

我记得35你好像把KV的诱导轮 ...

对,我指的就是这个固定座,这也侧面让我下定决心,如果再购置新坦克,一定要金属底盘的!

kv是给粘回去了,不过在朋友家,一直在家里跑来的。。。

虎王有侧裙确实会帮助罩住履带,但是万一真掉了可就麻烦啦,所以踏踏实实家里跑吧,可惜了我的声组和英国波箱。

现在重心一直是攀爬越野,再加上股票一直赔钱,估计要明年才能考虑入新战车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对,我指的就是这个固定座,这也侧面让我下定决心,如果再购置新坦克,一定要金属底盘的!

kv是给粘回 ...

为什么哪个车体的诱导轮底座会裂呢?撞了?
KV粘好了还是出去跑跑吧,越野性能KV还是不错的。不猛操就行。本来KV就是重坦,速度慢,怎么都好说。
另外,你的英国波箱,是否发现轴有点歪从而导致驱动轮外八?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哪个车体的诱导轮底座会裂呢?撞了?
KV粘好了还是出去跑跑吧,越野性能KV还是不错的。不猛操就行 ...

那个诱导轮底座是塑料的,冬天在外边野跑,温度低,塑料脆,估计就裂了。。。

英国波箱暂时还没发现这问题呢。。。

网友:
关于波箱。还有个问题,恒龙原厂波箱是前后高低排列的,LZ您改完了以后变成高低排列的,是因为换了齿轮挡板的缘故么?

网友:
我也是恒龙虎王 我发现一个关于炮塔的小改进
也许有朋友问我 这个地方做个活动门有什么用,其实我个人是FPV爱好者。炮塔里安装摄像头的话 这里可以做成单独供电系统的电池安装口。如果你是静态爱好者里面可以加一些炮塔内部模型什么的让坦克更逼真

网友:
补充一下 这个门不是我自己切割下来的 恒龙虎王炮塔上这个门本来就是两块东西 小心点拆下来就行。炮塔背面可以扩孔

网友:
新虎王就是漂亮啊!我看到TB上要1300,感觉还是有压力啊!谁出一台老虎王给我玩玩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