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5-17):
刚刚升级了精灵2的最新固件,但是为什现在左右打方向时
云台
也跟着动?原来没升级之前左右打方向只是机身转动,云台不会动,现在云台也跟着动!再也设置不回去了!
,dji的新固件真是坑人啊!

网友A:
打方向云台应该跟着动吧?3d云台的左右转动仅仅是为了避免左右产生的晃动,可转的角度很小。

网友B:
我有2个云台 H3-2D 和山寨的一个 现在 H3-2D 不水平。原来山寨云台有你所说的现象 查阅有关资料后 重新校准重力加速度 问题解决 我想大疆云台和山寨云台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呼吁大疆调参软件增加水平校准就好了

网友B:
LZ提醒我了 我也是升了级 h3-2d 就不水平了 是不是升级引起的????大疆的技术人员 出来说一下话

网友C:
我的V+也有这种现像啊,3.02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在不起飞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原地打方向,往左打方向云台就跟着往左转动,往右打方向云台就跟着往右转动,松开杆后自己就回中,这难道是精灵 3.02固件或者是H3-3D新固件增加的功能??? dji能出来回答一下吗?

网友D:
我的也是,同问,什么原因呢?要紧吗?

网友:
看看高手的答复

网友E(2014-06-28):
这是此版固件进行的优化处理, 避免飞行中打航向命令时相机拍到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