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校准问题

楼主(2014-05-17):
看图片,电机转速不一,试飞控恢复默认重刷固件重新设置遥控器,1个月了未能上天,求高手帮忙
APM2.6
30A铂金

校准

校准

网友:
楼下的给指教。帮顶

网友A:
飞控要自己检测平衡,电机输出肯定会不一致 除非理想水平状态,4路油门才会一样

网友A:
上天前去学泡泡老师的白骨抓检测法

网友: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要自己检测平衡,电机输出肯定会不一致 除非理想水平状态,4路油门才会一样

意思是说上天后他会自动调整平衡是吗?

楼主:
我好像有点懂了..

网友:
呵呵 只有试飞了以后才知道 好不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天前去学泡泡老师的白骨抓检测法

泡泡的视频看了多遍,请教:什么是白骨抓?

网友C:
4个电机要全都一样输出, 那怎么调控飞机平衡和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泡泡的视频看了多遍,请教:什么是白骨抓?

白骨爪就是带手套抓住多轴中心板然后起飞多轴在手上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电机要全都一样输出, 那怎么调控飞机平衡和动作??

等我试飞看看

网友A:
要学习精华 不要一目而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骨爪就是带手套抓住多轴中心板然后起飞多轴在手上测试

带手套的手是白骨抓!!!???哈哈,才明白,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学习精华 不要一目而过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手套的手是白骨抓!!!???哈哈,才明白,多谢!

我说的重点是四轴抓在手里测试 升降 方向 反作用力 + 戴手套的安全防护措施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重点是四轴抓在手里测试 升降 方向 反作用力 + 戴手套的安全防护措施 郁闷

我的四轴已经稳飞了。

网友:
基础平衡模式,上电后放地上别动看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