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能搞一个自己在家能做无刷电机的动平衡的简易装置。

楼主(2014-05-17):
因为玩多轴特别在意震而买电机都不行,也曾经给厂家的售后发回去做过动平衡但是效果十分不理想(不讲职业道德呀!纯粹是浪费邮费)。还得靠自己才行呀!但是苦于没有经验找不到好的办法,也知道是用加重或减震的方法做但是应该在哪个地方配重和该配多少重量都没有个数。所以请求DIY的高手们给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
沙發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国产的动平衡装置9000多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动平衡装置9000多左右

大哥,9000多我直接买平衡性好的电机了

网友:
帮顶
等高手出来

网友:
你思路就不对了,动平衡是整个系统的,光一个电机有毛用?!简单点用贴胶带法花时间用手感觉吧。嘿嘿,可能花上你几天的时间也搞不好哦,我还没说做电动力和空气动力方面的平衡。

网友:
我厂有个动平衡机,但你的电机我估计太小了。

网友B:
再说了,就算工厂给你做好动平衡,你就不能拆装桨叶了,一动他动平衡就完了,你能够保证不换浆?我看不如在电机下装个橡胶碟来的实用。就像汽车发动机下面的这种橡胶固定座一样。换个思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了,就算工厂给你做好动平衡,你就不能拆装桨叶了,一动他动平衡就完了,你能够保证不换浆?我看不如在 ...

也加橡胶垫了效果不是多明显呀!汽车发动机下面的橡胶垫是建立在发动机已经平衡过的基础上呀!

网友B:
哈,那是肯定的,复杂人家不会花大价钱做动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那是肯定的,复杂人家不会花大价钱做动平衡了

哪里可以做电机的动平衡?上次发到厂家结果没给我做就发回来了还说做过了,我已测试没有任何好转而且连我自己做平衡时贴的3M胶都没去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做电机的动平衡?上次发到厂家结果没给我做就发回来了还说做过了,我已测试没有任何好转而且连我 ...

正规的工具维修店有电机转子的平衡机,自己只能用2片刀片支撑做靜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的工具维修店有电机转子的平衡机,自己只能用2片刀片支撑做靜平衡。

你说的静平衡是把两个刀片刀刃朝上固定好再把电机转子放到上面看哪面重或轻?那用什么东西配平呢?哪里能买到?还有,这种平衡和动平衡的差异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静平衡是把两个刀片刀刃朝上固定好再把电机转子放到上面看哪面重或轻?那用什么东西配平呢?哪里能 ...

将两刀片水平固定好就可做靜平衡了,用胶泥配重,用什么胶粘我也想不出,靜平衡只能做质量的总配重,垂直轴线各截面的不平衡离心力只能在动平衡上才能看到。

网友D:
之前看到过的一外国人制作的动平衡帖子http://www.wall-m.com/newbbs/simple/index.php?t25.html可惜图片基本挂掉了 看个大概思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到过的一外国人制作的动平衡帖子http://www.wall-m.com/newbbs/simple/index.php?t25.html可惜图片基 ...

十分感谢

网友E(2014-07-08):
精度要多少克的?如果精度不是很高可以用振动片自己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要多少克的?如果精度不是很高可以用振动片自己做电路

精度当然是越高越好,复杂吗?我是个电子盲详细说说吧。千万不要用专业的术语讲我看不懂,谢谢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精度当然是越高越好,复杂吗?我是个电子盲详细说说吧。千万不要用专业的术语讲我看不懂,谢谢你。

我N久之前做过一个自己用的转子动平衡机,刚开始用蜂鸣器的压电陶瓷片做传感器,但是发现对声音的干扰很大,特别是转子到3500RPM 时的扰流声都能感应出来,后来买了几十块的压电片才好点(参考振动传感器的做法),然后电路设计简单分两部份:1,信号处理:对压电片的微弱电信号进行 跟随放大(参考电压跟随器,注意要用精度好的元件)-->放大滤波(放大电压并滤去杂波)-->波形比较输出,得到不平衡点的脉冲波形; 2,执行部分我当时用的是闪光灯改的频闪灯(我用LED灯根本看不到标记号),有脉冲闪一下,就能清淅看到转子上的标记点(不平衡点)。后来加个光电传感器,用单片机检测转子的转速,脉冲,计算出转子不平衡点的位置及克重直接在电脑显示出来,做好还没试就不做了,因为有频闪灯就很不错了。转子机架设计你肯定了解,我做的是一边浮动一边固定,压电片装在浮动边,转子做完一边平衡,转过来做另一边。下次回老家找找资料还在不在,给你发一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N久之前做过一个自己用的转子动平衡机,刚开始用蜂鸣器的压电陶瓷片做传感器,但是发现对声音的干扰很 ...

我很感兴趣,也发一份给我吧,我邮箱songy_001@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N久之前做过一个自己用的转子动平衡机,刚开始用蜂鸣器的压电陶瓷片做传感器,但是发现对声音的干扰很 ...

当年照了相片吗?上来学习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N久之前做过一个自己用的转子动平衡机,刚开始用蜂鸣器的压电陶瓷片做传感器,但是发现对声音的干扰很 ...

太感谢了,我对自己非常没信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N久之前做过一个自己用的转子动平衡机,刚开始用蜂鸣器的压电陶瓷片做传感器,但是发现对声音的干扰很 ...

我也想要一份资料,大学做过动平衡实验,现在基本都忘了,只记得计算比较繁琐

网友:
用模拟的舵罗仪传感器加示波器试试.

网友F(2019-04-26):
业余条件下,用两条刀型导轨找水平,转子架上面找下静平衡就能满足要求了。

楼主(2019-07-30):
引用 网友F:
业余条件下,用两条刀型导轨找水平,转子架上面找下静平衡就能满足要求了。

请详细说一下步骤方法好吗?我一点没看懂,用两条刀型导轨找水平,转子架上面找下静平衡这方法不知该怎么做。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一下步骤方法好吗?我一点没看懂,用两条刀型导轨找水平,转子架上面找下静平衡这方法不知该怎么 ...

百度说的比我详细,还有图,建议这些简单问题多百度吧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15622f2422bd42fdfcbea51d.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水平!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说的比我详细,还有图,建议这些简单问题多百度吧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15622f2422bd ...

谢谢看过了,这种方法(N年前玩直机时就知道,确实是简单问题)可能是你说的太专业让我这外行看不懂了,

网友:
如果是航模电机, 大多长度比较短, 基本不需要考虑轴的两头产生的不平衡了, 只考虑径向的单点就行了, 你说的加减配重是一种方法, 比较麻烦点, 或者做一个静平衡的台, 但是两端要用轴承架起转子轴。这样先找出不平衡最大的地方, 然后贴块, 基本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2020-01-03):
引用 网友E:

找出的不平衡点在高速旋转中是怎样标注上去的呢?是依靠电路确定并记忆角度的?请老师给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业余条件下,用两条刀型导轨找水平,转子架上面找下静平衡就能满足要求了。

这应该是最经济实用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