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员和各位老鸟关于a2和z15 gh3连接

楼主(2014-05-17):
两个问题请教:1.想利用a2自带的接收控制gh3云台,不知道怎么设置,z15上的x2接到a2上的f4,映射通道后,在调参软件中有反应,但是云台没反应,是我漏了那个地方没设置吗?
                    2.飞机上电后,经常云台自检时不停水平转圈,不能完成自检,遥控也没反应,反复插拔电池才行。
  盼解答,谢谢

网友A:
检测云台运动是否有障碍。升级云台和a2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云台运动是否有障碍。升级云台和a2固件

没有障碍,也全部都升级到最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