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亚拓G600感应不到磁铁呢?

楼主(2014-05-17):
T8fg 7通道反向 模式切换联动nomarl 定速关<红灯>idel1~2 定速开<绿灯>

功能正常

现在问题感应不到磁铁,N、S极接近感应头,绿灯都不灭,确认感应头连线均通的;
难道要换个感应头?
我如何能确诊是感应头的问题不是定速模块发生问题呢?

亚拓网上客服倘若支持寄件分析返修,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也是这问题。。

7008+MB    9-15通道+16通道SB接MB。。。9通道指定为油门。10通道指定为定速。。11通道改为开关通道 控制韩国那个火头点火器
切换3D  G600红灯变为绿灯。。。
但是转罩杯。使磁铁和感应器重合。。G600的灯缺不灭。。感应器与磁铁间隙 也就1-2MM左右
实在不行 改回传统接线试试

网友:
在起飞过程中,会帶起小飞石,有可能会损坏感應头,請確認感應头是否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问题。。

7008+MB    9-15通道+16通道SB接MB。。。9通道指定为油门。10通道指定为定速。。1 ...

运气好,终于搞定了,那就自个解答一下疑问关键就在给感应线穿蛇皮线时端子线插-正-了...
随便网上查查官方图,感应的黑线和黄线有个交叉,是反接的..
真是大意了

网友:
我先后购买过两颗亚拓感应头,有一颗剥开热缩皮,明显有一根线脱焊,自己将其焊上后使用无问题。另一颗也有虚焊的情况,还未使用。建议模友自行检查。

网友(2014-07-14):
在起飞过程中,会帶起小飞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