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直升机高手进 解答下我困扰很久的问题 谢谢 补充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17):
谢谢大家这几天提出的各种意见 以至于我各种排除法终于找到原因 是因为大桨夹轴承有点发卡  主轴轴承间隙过大造成的 现在更换了全机轴承 丝般顺滑 飞着很爽 特别注意的是 有些球头扣有点紧的现象 一定要用球头刀扩一下  谢谢大家

本人这问题忆困扰了很久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装好这架飞机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高空悬停向下压高度下来再推正螺距稳住位置的时候 机身会狂抖几下 特别吓人 有时候翻滚回来顶正螺距进入正飞悬停也会有这现象 求高手解答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机身为田刚480直驱版 7075旋翼头FBL 的 冰人十字盘 尾波总成  由于这个机身的原因 所以用了450L 的加长球头 但又导致螺距不够 所以旋翼头的球头孔用的是里面那个 KST 215舵机 K8  二代三轴  请高手帮我分析下到底啥原因 万分感谢

网友A:
怎么个抖法,左右还是前后?

网友:
来个视频最直接

网友B:
十字盘及旋翼头虚位  尾波箱虚位  K8设置感度 都会影响飞机操控精度  尤其是快速打油门正负螺距的变化都会影响机身修正的稳定性~只要还是查机械虚位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抖法,左右还是前后?

是机身左右抖 不是前后 也不是尾巴

网友C:
直机的主轴限位环是否没有压紧?这种现象好像有1mm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及旋翼头虚位  尾波箱虚位  K8设置感度 都会影响飞机操控精度  尤其是快速打油门正负螺距的变化都会 ...

虚位基本上没有的震动6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机的主轴限位环是否没有压紧?这种现象好像有1mm的间隙。

谢谢 压好了的 没有任何虚位

网友:
看看主轴固定环有没有松

网友:
上个视频

网友D:
你用手稍微用力压住三个斜盘分别试试看,看看斜盘舵机是否在受力状态下抖舵

网友A:
卸掉,大桨和尾桨,直接地面空转,模拟你飞行的状态观察旋翼头,确认所有球头扣都是很灵活的状态,我之前用DFC的时候飞机也会抖,后来发现主桨夹球头扣有一个很卡涩,后来拿球头钳扩一下孔,就不抖了。

网友:
我的对尾都会偶尔抖一下  纠结

网友E:
换个旋翼头试试。替换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F:
我也有这个情况,就是螺距和油门瞬间大负荷的时候机子会抖,是挺吓人的。但我的450不存在任何机械震动,我估计是K8设定感度的问题,还有电池实在太差 瞬间供电不足导致电机掉转,锁不了尾,然后k8又介入修正,所以尾巴左右抖动

网友G:
KBAR 斜盘感度低一点

网友:
我有3台飞机有这样情况?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掉,大桨和尾桨,直接地面空转,模拟你飞行的状态观察旋翼头,确认所有球头扣都是很灵活的状态,我之前用 ...

谢谢你的指点 刚去看了下 还真有一个舵机的球头特别紧 把扣扩了一下 OK 了  明天试下效果 希望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个情况,就是螺距和油门瞬间大负荷的时候机子会抖,是挺吓人的。但我的450不存在任何机械震动,我 ...

关于动力问题 我今天 试了很多齿比 最终表明和动力没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手稍微用力压住三个斜盘分别试试看,看看斜盘舵机是否在受力状态下抖舵

用你的方法试了 舵机正常 非常硬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旋翼头试试。替换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手里没有多的头了  所以来找大家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G:
KBAR 斜盘感度低一点

感度70---40 没任何区别 不知道是不是K8 坏了?

网友H:
跟粘三轴的双面胶有点关系没?

网友:
陀螺仪感度也要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粘三轴的双面胶有点关系没?

这个肯定没有的 震动值才600

网友I:
我以前有类似的现象 同样用的KB 怀疑是舵机的问题,换了舵机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有类似的现象 同样用的KB 怀疑是舵机的问题,换了舵机就OK了。

舵机没有问题 检查过了

楼主:
还是先从小的问题来  一下盲目的换舵机又是一大笔开支啊 要400多

网友:
检查机身

楼主:
谢谢 这个好像和机身没啥区别

网友J:
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     油门中立 零度一定要调好         起飞的时候会抽动  加上降落松油门抽动  飞上天会发现严重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     油门中立 零度一定要调好         起飞的时候会抽动  加上降落松油门抽动  飞上天会 ...

双桨没的 这个我观察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桨没的 这个我观察过了

那就帮不了你了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K:
这情况我出现过,7075的头子+十字盘,飞鸽的325玻纤桨。飞3D会出现十字盘狂抖,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
后来经人指点换了飞越的碳纤桨,这种情况出现的就很少了,后来换了RJX的碳纤桨,再没出现过这问题
个人总结,应该是副厂的头子,在加工方面还是差了点,加上桨软,做大机动或高速航线的时候,共振的
另我要黑下飞鸽的桨,我朋友亚拓的头子,用飞鸽的玻纤桨,我来飞,也能明显感觉到桨在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情况我出现过,7075的头子+十字盘,飞鸽的325玻纤桨。飞3D会出现十字盘狂抖,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
后来经 ...

谢谢你的意见 我会考虑换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70---40 没任何区别 不知道是不是K8 坏了?

那个主界面十字盘感度不是真正的感度,好像是摆设一样,十字盘真正感度不在电脑软件上的,直接在手机软件“安装”“十字盘设置”“博士”里的“循环环”就是,最神奇的是电脑软件上居然没有循环环这一项!

网友L:
兄弟能否上个视频 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掉,大桨和尾桨,直接地面空转,模拟你飞行的状态观察旋翼头,确认所有球头扣都是很灵活的状态,我之前用 ...

留贴  以后备查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兄弟能否上个视频 看看  谢谢

那个状态可能视频上体现不出来了 必须飞的很近才能录下来 那样真的很危险

网友:
有多余的钱,还是把家里整理整理,有点乱。

网友:
有可能是感度高!贴两层胶!!!我也有这现象!!!

网友M:
k8因电机会出现这情况,我换了电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状态可能视频上体现不出来了 必须飞的很近才能录下来 那样真的很危险

那是专用工作间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k8因电机会出现这情况,我换了电机就好了

目前可能是因为桨夹轴承有点发卡的原因 过两天换了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先从小的问题来  一下盲目的换舵机又是一大笔开支啊 要400多

把大桨拆下来,加油门减油门,看看舵机有没有抖舵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没有的 震动值才600

目测你的双面胶没有完全和陀螺的底部重合。。。
另外这个双面胶的问题跟震动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N:
螺距停止动作才出现抖动么?上升停止和下降停止动作是不是都有抖动?还有测量一下重心是不是在主轴附近,不要跑太远了

网友N:
这个位置增加一根扎带线太长了,做动作的时候会上下左右拉动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位置增加一根扎带线太长了,做动作的时候会上下左右拉动陀螺仪

谢谢提醒 我会用扎带扎一下  不过问题已解决 是因为大桨夹轴承有点发卡  主轴轴承间隙过大造成的 现在更换了全机轴承 丝般顺滑 飞着很爽 特别注意的是 有些球头扣有点紧的现象 一定要用球头刀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螺距停止动作才出现抖动么?上升停止和下降停止动作是不是都有抖动?还有测量一下重心是不是在主轴附近,不 ...

谢谢提醒 问题已找到 是因为大桨夹轴承有点发卡  主轴轴承间隙过大造成的 现在更换了全机轴承 丝般顺滑 飞着很爽 特别注意的是 有些球头扣有点紧的现象 一定要用球头刀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魔术扣把陀螺仪绑紧试试

不关它的事 问题解决了 给大家一个参考 是因为大桨夹轴承有点发卡  主轴轴承间隙过大造成的 现在更换了全机轴承 丝般顺滑 飞着很爽 特别注意的是 有些球头扣有点紧的现象 一定要用球头刀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