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醇燃油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2014-05-17):
听说现在都不用蓖麻油了,用的合成油,我也分不清
问问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关于燃油,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可以一起用吧

网友A:
TOP不错,性价比高,就是有些锈发动机,不过不是很严重。
COSMO是王道,不锈发动机,稳定,温度低,声音顺畅,味道香香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不错,性价比高,就是有些锈发动机,不过不是很严重。
COSMO是王道,不锈发动机,稳定,温度低,声音顺 ...

网友:
我觉的speed的油不错,跑街够了,不锈机器,flash的油用一次锈一次,加了事后油都不行,为了验证是不是事后油的问题,我事后油加的是HUDY的油。进口油当然好了,可是太贵了

网友:
waypower 怎么样

网友B:
卡司猫的太贵   2冲和4冲的比例不一样

网友C(2017-03-15):
引用 网友B:
卡司猫的太贵   2冲和4冲的比例不一样

50级固定翼os55发动机,用百分之几的油玩特技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级固定翼os55发动机,用百分之几的油玩特技比较好?

1:40 1:50 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