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弃直丛固有几个关于电机的问题问问老手

楼主(2014-05-17):
我手里有朗宇2212 1400KV 一个新西达2212 1000KV 一个黑旋风涵道2212 4600KV的 哪一个能用6S电 我直机都是6S的不想浪费

网友A:
貌似都不能用的,函道最多用4S,你可以把一个6S拆成2个3S用。

网友B:
似乎都不能用!6S电在固定翼上用的话电机KV基本上都低于1000。而且基本上都是28级电机才用。像2212 1000以上KV的这种电机基本上最大只能用到4S电

网友C:
桨机有用6S的机啊,好像FMS运动版就可以,不过电机KV都很小,2\300这个样子.
涵道也有用6S的,但我没飞涵道,没怎么研究.
其实,1米的泡沫机也可以用6S,据说6S KV700效果等同于3s kv1400,电压增加1倍,kv减少一倍.但我还没试过.2212 kv700的电机得定制.

网友D:
6s的电上大飞机吧,小电机都用不了

网友E:
买架 大点的涵道机 还可以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