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电池

楼主(2014-05-17):
FUTABA 6EXHP遥控器电池为11.1V使用到多低充电? FUTABA14SG遥控器镍氢电池6V使用到多低充电?

网友A:
记忆中说明书有写,不过写的是原电。
请教一下,6EX 2.4G改锂电是直接买个控的3S锂电换上就可以用?
好像原电是9.6V 600mah的ni-cd,用11.1的3S电压高了不少

网友:
最好不要使用到很低,虽然控可以在很低的电压下工作,但电池过放了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忆中说明书有写,不过写的是原电。
请教一下,6EX 2.4G改锂电是直接买个控的3S锂电换上就可以用?
好像 ...

可加条降压线。

网友:
可以直接用3S锂电,不放心就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一般不要低于10.8V左右吧。

网友:
想知道3s的电池可以定到低压多少伏时报警比较好

网友:
6EX 2.4G 的低电压警告是在 8.5V,改成 3S 锂电池供电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3S 锂电池的最低放电电压不应低于 9.6V 否则会损坏电池,我的 3S 锂电池就是这样没注意而过放了,现在电池容量只剩原有的一半,但还是比原厂配的镍镉电池容量高,所以还在撑。
多串接一个二极体是乎是比较好的方式但对保护电池而言意义不大,下回换新的 3S 电池时我要多装一个低电压警告电路板而不是靠 6EX 本身的低电压警告。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

网友:
突然有个想法,其实6EX的电池位置就是一个电池盒,能否用8节5号1900mah的爱乐普来代替控电,这样容量也大了,充电也不麻烦

网友:
6EX 的电池室无法再放入一整个电池盒,因为他的尺寸就是标准电池盒大小,你只要找到适当的电池弹片放入后就是个电池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