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充电器

楼主(2014-05-17):
想入个充电器,自己10块4S 5000的,5块6S 10000的,现在用的是A6不带保姆(我配的并冲板)同时也冲几块电池,现在想在配个充电器,我想要的是安全稳定可靠的,能在优惠点充电时间短点的就好了,请你们推荐一下

网友:
电池真多啊,把机机来个全家福看看

网友:
电池都这么多了   还是买个PL8吧  这钱不能省
       PS:我现在自己还用的B6

网友A:
最起码  3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  308

pl6   308    206  这些都是只冲一块电池吧

网友B:
我自己用206b,很好用,208感觉小了,推荐208以上,500w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206b,很好用,208感觉小了,推荐208以上,500w以上的

206B比208大吗?一次可冲几块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6B比208大吗?一次可冲几块电池

208记得是最大8s,350w的功率,206最大6s,300w功率,我最大就用6s 3300电池,感觉300w够用,就买的206

网友:
去买个4010吧或者是306

网友C:
206最大输出是20A,306是30A ,你这么多的大电池可以来个4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8记得是最大8s,350w的功率,206最大6s,300w功率,我最大就用6s 3300电池,感觉300w够用,就买的206
...

我就6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6最大输出是20A,306是30A ,你这么多的大电池可以来个4010

我没有8S电池就6S的

网友D:
hyperion 720,双路各20A,五块6s10000mah一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hyperion 720,双路各20A,五块6s10000mah一小时搞定

这么快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6S电池

你可以自己算算,假设一次充一组电池6s 10000mah,5c充,肯定就是12分钟充完了,时间=1小时/c数,电流是50a,电压22.2v算,功率是1110w,很大了,用4c充,888w,感觉你需要1000w的充电器。当然了,还是根据你需要来选,我飞机都在单位放,上班充电,下班飞,4小时充完5组就可以,300w对我来说就完全够用.你根据你的需要来算算就好了,1000w级别的充电器没有几个可选的,当然价格也没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算算,假设一次充一组电池6s 10000mah,5c充,肯定就是12分钟充完了,时间=1小时/c数,电流是5 ...

5c充电是只充电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快啊

用HT001并充板啊,我买了两块,一块充两个,一块充三个,20a开满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5c充电是只充电设置

你试过大电流就知道心情是多么愉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