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意淫一下如果用涡喷做个四轴会是什么效果

楼主(2014-05-17):
一直在想 如果用涡喷做个四轴飞起来后会不会爽死

网友A:
可以用美国队长2里的航母参照下

网友B:
会炸鸡好像..~~喷喷貌似反应不够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美国队长2里的航母参照下
那个是意淫的反重力推动器!

网友D:
用涡喷可以,但是控制方式必须是矢量喷口,而不是传统的靠转速改变推力

网友E:
电会没的很快啊……

网友F:
听说装B和烧钱效果很不错!

网友G:
楼上神回复

网友H: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网友I:
不可能的,油门响应就不够快

网友J:
造成后可以参加星球大战,拯救全人类了

网友K:
不必用4个,一个就行。加装矢量喷口轻松玩吊机

网友L:
绝对牛逼
绝对无双

网友M:
油门响应和油门线性很差
根本飞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