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4-05-17):
电芯和四轴到了
准备开始焊接沉金板和组装
电池
手里有焊接剂和松香
不知道用哪个比较好?电烙铁是60W的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B:
60W够用了,用马蹄头的烙铁比较好。焊锡有条件的话买纯无铅的,熔点比较高(虽然难焊但是用起来比63/37的好多了)

网友C:
焊接剂比较好焊,但会对焊接部位有腐蚀,松香对焊接部位无腐蚀,但比焊接剂难焊。

网友D:
焊接时在焊点上抹点助焊剂有助于焊接,松香一般用于清洗烙铁头用.

网友E:
我用100W+焊锡膏 很好使

网友F:
日本GOOT BS-15 BS-10 白色焊锡膏

网友G:
60W+焊錫膏无压力

网友:
自制白光焊台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