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挂802#16二代飞几分钟?感觉空心杯太不耐玩了。
引用 楼主:
可以飞8分钟,这个载重量,用空心杯不够力,用V262就刚好,准备飞35次换碳刷
引用 网友A:
V262不是空心杯?我怎么看着像啊,感觉这么小的四轴还是不给力啊。 来自安卓客户端
引用 楼主:
V262是碳刷N40电机,V262飞机和CX20的轴距相同,大概330mm,不算迷你机,只是因为价格和一般迷你玩具机相 ...
引用 网友A:
哦,不好意思没看出来,N40电机按道理说应该强不少,就是不知道8分钟下来电机会有多热啊,V262很便宜吗? ...
引用 网友B:
這些有刷電機飛3分鐘已很熱 , 但力度夠 , 可負重100克飛機不貴 , 2百元左右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也考虑换jj

网友C(2014-05-19):
上面就是808二代调参软件的四个界面,功能还是挺强大的。白平衡和曝光我是经常调整的。要是能有一代的安卓otg调参软件就更好啦,二代还没有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就是受不了有刷电机那个热度才想玩无刷的,玩了两个月的大疆F450觉得有点大,现在想换个小的 ...

組裝250吧 , 機子細小又好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就是808二代调参软件的四个界面,功能还是挺强大的。白平衡和曝光我是经常调整的。要是能有一代的安卓o ...

808#16二代最平多少元 ? 在淘X找倒沒有殼的最平都要RMB36X , 有殼的差不多5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8#16二代最平多少元 ? 在淘X找倒沒有殼的最平都要RMB36X , 有殼的差不多500
...

我买的是你说有壳的。没发现没壳的啊!

网友A:
嗯,808二代为什么没OTG啊?只能在电脑上调参?英文版软件看着比较蛋疼,808二代我发现有裸板的368,加个壳子还没屏幕要500,这个配置这个价格略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組裝250吧 , 機子細小又好飛

250穿越是不错,现在有点纠结250还是33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808二代为什么没OTG啊?只能在电脑上调参?英文版软件看着比较蛋疼,808二代我发现有裸板的368,加个壳 ...

368给个地址?!pm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你说有壳的。没发现没壳的啊!

808有不带外壳的,203FPV就有,卖808的好像都是那个价,难道物以稀为贵?500块买不买的确要考虑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68给个地址?!pm一下

不好意思,爪机党,不方便发链接,刚刚淘宝了一下,关键字808#16,发现卖808的还真不少,还有75°和120°的镜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爪机党,不方便发链接,刚刚淘宝了一下,关键字808#16,发现卖808的还真不少,还有75°和120° ...

是啊,一代好像有没壳的。类似产品DIMIKA也是这个价。镜头能换170度的,超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68给个地址?!pm一下

在淘X查一下808#16 , 都不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淘X查一下808#16 , 都不少啦

没找到2代无壳的。不过我也不用再买个新的了,我的这个前几天连线摔断了,再买个广角摄像头就行了。现在考虑用什么机机。。。。。。看上九鸟的新版了。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啊,一代好像有没壳的。类似产品DIMIKA也是这个价。镜头能换170度的,超爽啊。

哦,我实在搞不懂808一代和二代有什么区别,300多808我也不知道是几代,其实120°镜头我觉得已经可以了,170°的镜头看着都变形了,看的不习惯,九鸟二代那个如果是无刷就真心不错了,不过价格肯定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我实在搞不懂808一代和二代有什么区别,300多808我也不知道是几代,其实120°镜头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

一代是720p,二代是1080p。盲拍是越广越好啊。鱼眼180度才过瘾。变形嘛,就认了吧,人类光学现在还办不到这么大广角不变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代是720p,二代是1080p。盲拍是越广越好啊。鱼眼180度才过瘾。变形嘛,就认了吧,人类光学现在还办不到 ...

原来如此,二代比一代贵也正常,500左右的价位都可以买鹰眼和山狗了,纠结了好久我还是没决定买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二代比一代贵也正常,500左右的价位都可以买鹰眼和山狗了,纠结了好久我还是没决定买哪个。
...

画质上鹰眼和山狗据说也不比2代好多少,关键重量使得我无法选择,毕竟我玩空心杯为主。其实哈107c的所谓200w那个超级轻巧,再换上808一代的广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省出的重量为fpv,gps留出空间。前提是你能容忍720p的画质。对我来说1080p是最低极限。前几天把1080p截图放到pad air上看,还是不怎么清楚。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画质上鹰眼和山狗据说也不比2代好多少,关键重量使得我无法选择,毕竟我玩空心杯为主。其实哈107c的所谓2 ...

我玩过华科尔的小四轴,有红外避障,超声波定高,玩了几次手感太差,而且空心杯电机也不耐用,飞几分钟就要休息降温,后来就入了大疆F450整机1799那套,玩了两个月又觉得大,出去玩不方便带,现在又想组装个250或330,我现在也在找重量轻和分辨率高的相机,貌似只有808二代符合我的要求了,其实你也该折腾折腾无刷四轴了,我觉得盲拍不如FPV有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玩过华科尔的小四轴,有红外避障,超声波定高,玩了几次手感太差,而且空心杯电机也不耐用,飞几分钟就 ...

纯拍照的话,sony qx10或qx100最理想,画质接近单反且100克重量,无刷带它应该行。有WIFI传图。。。。。。。
其实,对我来说,题外话是媳妇只让玩玩具级别的。用她话就是别惹事,呵呵呵。所以这个大前提一确定,只能空心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玩过华科尔的小四轴,有红外避障,超声波定高,玩了几次手感太差,而且空心杯电机也不耐用,飞几分钟就 ...

買這台啦 , 1000完不用含遙控 ,

2200KV無刷 跟15A 電調
配11.1V 1500 電池可飛8分鐘

玩了數個月空心杯玩具 , 一玩了這台無刷 , 那些玩具都很少玩了
最重要是250 , 比偉力262 小得多 , 馬力大N倍, 很爽
但那個機身不好加FPV設備 , 計劃淘個仿QAV250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這台啦 , 1000完不用含遙控 ,

这个机集成度太低,4个电调应该可以做在一个板上,节省大量空间和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集成度太低,4个电调应该可以做在一个板上,节省大量空间和重量

華科爾HOTENX是集成電路 , 我玩過都不錯
但都是不喜歡集成電路 , 因為對電路不在行
很易壞了一個電子就整塊板都沒用
都是分開配置好, 方便更換或升級改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買這台啦 , 1000完不用含遙控 ,

思凯利的无刷四轴吧,250轴距?那到方便携带了,就是空间太紧凑,挂个808二代应该没问题吧,1000也可以买到整机到手飞,有自稳能稳定悬停,还支持舵机云台,貌似还有指南针,貌似可以无头模式,这个你试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纯拍照的话,sony qx10或qx100最理想,画质接近单反且100克重量,无刷带它应该行。有WIFI传图。。。。。 ...

哥们儿,你可以尝试一下小无刷四轴啊,比如法师傅刚买的那个,思凯利无刷四轴,整机到手飞也就一千,关键轴距250,比v262还小,这个要比空心杯爽很多,玩四轴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可以尝试一下小无刷四轴啊,比如法师傅刚买的那个,思凯利无刷四轴,整机到手飞也就一千,关键 ...

能想象到,动力性能增加了很多,抗风性能也会增加,不至于现在看天气预报微风,实时1级以下才敢飞。。。。可我的几次炸机经历基本都是飞得太高太远。无法分清头尾,导致无法操作。最后炸机!我只是让飞机起飞,尽量的高。。。在最高点稍微停留几秒,最理想是做一个360度旋转。每块电池500毫安1s电,起降3-4次。每次间隔都挺长的,需要找个好位置以利于取景构图啥的。够后期视频截图就行。因此,对一键返航这个最后的救命稻草,尤其喜欢无头模式。尽量的降低飞机成本和飞行成本,目的得到照片还有,家里现在8520空心杯;818机架碳素杆;电机主轴齿轮;大齿轮;扇叶等等。。。备了好多。。。。。

其实我现在明显感到,如果要提升飞机,最性价比的途径就是按照楼主走过的路,尽快上个cx20,最好是大疆v+这类机器。这类机器有fpv;gps;无头模式;视频头甚至干脆携带sony的小相机,而且飞行高度足够各种题材空中角度拍摄。可这样一来飞机成本就很高了,仅仅家门口玩,没有名胜古迹,著名风光啥的,有点得不偿失。

所以,现在还暂时不想提升飞机,等等看九鸟最近这个3代,如果千五以下,买一台拆开把主板安装到818a上,挂808二代,实现稍有保障的(无头,一键)最廉价拍照。

玩玩具四轴飞机几个月了,真感到了“坑”这个词的含义啦。哈哈。。。要我说何止是坑啊,简直就败家。。。和当年玩胶片拍照一样,不断的买买买。。。。哈哈哈玩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想象到,动力性能增加了很多,抗风性能也会增加,不至于现在看天气预报微风,实时1级以下才敢飞。。。 ...

我玩大疆F450最高飞150多米就看不清,我视力不好也不敢飞太高太远,貌似听你说一直都是盲拍啊,如果你是FPV就不需要区分头尾,九鸟三代如果还是空心杯电机就太弱了,如果一千五有这个钱都可以上入门级的无刷四轴了,600-1500选择太多了,其实不超视距一般的飞控也够用,有GPS和指南针虽然可以一键返航和无头模式,但是返航也会炸机,最近大疆精灵炸机也不少,思凯利那个无刷四轴我看还带指南针,可以无头模式飞,这个不需要折腾,现在我都纠结是组装250还是买思凯利了,看来FPV航拍这个坑我是跳不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玩大疆F450最高飞150多米就看不清,我视力不好也不敢飞太高太远,貌似听你说一直都是盲拍啊,如果你是F ...

思凯利好像没有fpv,需要再安装,它的遥控距离是500米。安装啥fpv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凯利好像没有fpv,需要再安装,它的遥控距离是500米。安装啥fpv好呢?

思凯利butterflys四轴是六轴陀螺仪,还有指南针功能,可做出空翻和刷锅等大动态特技动作,有自稳系统,可以定高悬停,官方的遥控距离800米,其实不管是500还是800米,这么小的四轴已经看不清楚姿态了,反正不玩具四轴的100米强,至少不会飞100多米不失控,FPV你是盲拍还是上图传?盲拍就用808,带回传的话就用808当摄像头,图传模块用5.8G,200-400mw飞200米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凯利的无刷四轴吧,250轴距?那到方便携带了,就是空间太紧凑,挂个808二代应该没问题吧,1000也可以买 ...

指南针功能很有用 , 當飛得遠分不清方向 , 可隨時打開指南针功能, 飛機就會轉向開機一刻機頭指向方向 ,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凯利好像没有fpv,需要再安装,它的遥控距离是500米。安装啥fpv好呢?

思凯利沒有FPV的 , 其實那個機架都不好DIY , 空間太小了 , 所以不少想玩FPV的飛友都會另買 仿QAV250 空機 , 把思凯利所有零件都搬過去 ...

另外思凯利的遙控及接收機都不錯的 , 廠方說可800米 , 有外國人試過直線1000米都可以最重要是整套機連遙控1000元不用 , 新手入門感受一下無刷機是不錯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功能很有用 , 當飛得遠分不清方向 , 可隨時打開指南针功能, 飛機就會轉向開機一刻機頭指向方向 ,  ...

嗯,思凯利这个功能还不错啊,挂808可以分几分钟啊?这个轴距已经是250,你打算怎么改QAV250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思凯利这个功能还不错啊,挂808可以分几分钟啊?这个轴距已经是250,你打算怎么改QAV250啊?

来自 ...

QAV250 那個機架空間多很多 , 可放置圖傳FPV設備 , 你看過2者的機架就明白

我沒有808 , 不知掛了可飛多久
但我測試過用4粒釣魚的鉛粒一共40克貼上思凯利Butterfly
再帶個11.1V 1500 電池試飛一下, 都有8分鐘 (落地測電壓有3.5V)
飛行時間應該都沒太大問題

我用40克釣魚的鉛做測試
就因為我有個12克的720P 120度廣角帶同步錄影及圖像輸出及
10克的200MV 迷你圖傳發射 , 再另加電池供電
一共接近4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功能很有用 , 當飛得遠分不清方向 , 可隨時打開指南针功能, 飛機就會轉向開機一刻機頭指向方向 ,  ...

电子指南针不可靠,有可能会指向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想象到,动力性能增加了很多,抗风性能也会增加,不至于现在看天气预报微风,实时1级以下才敢飞。。。 ...

买过九鹰的visitor2,电子设计很差,没有堵转保护,炸机都可以烧掉MOS管,这个牌子不敢再碰了。小四轴的飞控不能调参数,换成818的机架会很不好飞。再说1500的价格,可以买到CX2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AV250 那個機架空間多很多 , 可放置圖傳FPV設備 , 你看過2者的機架就明白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打算把思凯利的电子设备全部移植到QAV250机架上对吧,的确是个好主意,思凯利负重40克还可以飞8分钟,那真心给力了,起飞重量多少克?相机那你打算用什么?808重量貌似30克,我现在都考虑上这个了,要不是要500块我可能早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指南针不可靠,有可能会指向错误的

暫是在多個地方飛了廿次左右, 每次都會試指南针 , 事實不是100%可信 , 有一半機會是有+/-45度左右偏差 , 未試過多過90度 , 所以暫時我都接受

沒有FPV或FPV失效又分不倒方向的話 , 指南针都算是一個安全回來的方法
當然小飛機不能要求太多 , 再帶個GPS都很難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打算把思凯利的电子设备全部移植到QAV250机架上对吧,的确是个好主意,思凯利负 ...

我那台連3S 1500 電池及全套40克FPV圖傳設備連外接電池 , 起飛重量大約470克左右
可飛8分鐘 (落地測電壓有3.5V)
記得第一次新機用3S 1500 電 , 沒有帶上迷你電壓提示器
樂極忘型 , 飛到自動降落 , 11分鐘 電壓 3.3V ~ 哈哈

楼主:
准备把V262换成APM飞控,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把V262换成APM飞控,看看效果怎么样

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台連3S 1500 電池及全套40克FPV圖傳設備連外接電池 , 起飛重量大約470克左右
可飛8分鐘 (落地測電 ...

KIM250机架都156-177克,我担心你用思凯利的1804电机拉力不够,我看QAV250用的是2206电机和6寸浆,至于改装结果还是等你成功了再说吧。

网友:
用3M胶固定摄象机,3D打印了一套脚架,图象稳定度和清晰度比哈博森好很多

网友D:
扣个桶是干啥呀?防紫外线?防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扣个桶是干啥呀?防紫外线?防风?

好看一些,也防雨滴,防尘吧

网友:
都用上了3D打印啊!

网友A:
这个挂802#16二代飞几分钟?感觉空心杯太不耐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挂802#16二代飞几分钟?感觉空心杯太不耐玩了。

可以飞8分钟,这个载重量,用空心杯不够力,用V262就刚好,准备飞35次换碳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飞8分钟,这个载重量,用空心杯不够力,用V262就刚好,准备飞35次换碳刷

V262不是空心杯?我怎么看着像啊,感觉这么小的四轴还是不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62不是空心杯?我怎么看着像啊,感觉这么小的四轴还是不给力啊。

V262是碳刷N40电机,V262飞机和CX20的轴距相同,大概330mm,不算迷你机,只是因为价格和一般迷你玩具机相同,才在这里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V262是碳刷N40电机,V262飞机和CX20的轴距相同,大概330mm,不算迷你机,只是因为价格和一般迷你玩具机相 ...

哦,不好意思没看出来,N40电机按道理说应该强不少,就是不知道8分钟下来电机会有多热啊,V262很便宜吗?配件贵不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飞8分钟,这个载重量,用空心杯不够力,用V262就刚好,准备飞35次换碳刷

是啊,我也考虑换j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不好意思没看出来,N40电机按道理说应该强不少,就是不知道8分钟下来电机会有多热啊,V262很便宜吗? ...

這些有刷電機飛3分鐘已很熱 , 但力度夠 , 可負重100克飛機不貴 , 2百元左右

网友:
3D打印腳架 , 不錯呀 , 可考慮打印一個電池倉給合808#16的一體化固定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些有刷電機飛3分鐘已很熱 , 但力度夠 , 可負重100克飛機不貴 , 2百元左右

谢谢回复,我就是受不了有刷电机那个热度才想玩无刷的,玩了两个月的大疆F450觉得有点大,现在想换个小的无刷,看来只有自己组装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也考虑换jj

808二代录制视频是分段的么?一段多少分钟?还有最大分辨率是1920*1080@30帧吗?帮忙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分段不清楚,我最多也就用几分钟,每分钟100mb左右。视频最大分辨率是1080p的,拍照还高点,但一直没用过。具体我把它调参软件的四个标签都传上来你参考吧。我的摄像头前天摔坏了,掉脑袋了,还没买新的,无法实际给你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貌似808二代有视频输出,图传摄像头摄像共用。所以,我现在也关心808二代全套图传的具体情况。某宝上蓝天 ...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蓝天fpv全套是什么,图传的设备我已经给你了,200mw5.8g发射+4.3寸一体接收机,相机就用808二代,100-200米内可以不雪花,通过监视器飞就不用看飞机的姿态了,切记不要飞到失控或没电,载机如果是思凯利的蝴蝶机到可以放心,遥控距离800米,飞到100多米屏幕有雪花就飞回了,避免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mm接口”是啥意思?这是808二代各个部分的示意图:

嗯,明白了,方便加QQ吗?75427102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蓝天fpv全套是什么,图传的设备我已经给你了,200mw5.8g发射+4.3寸一体接收机,相机就 ...

恩恩。我已经搜了一下了,明白啦!已加你q

其实,感觉fpv也丢机,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楼主讲的关于fpv中人;机器与景物相对关系的问题。fpv主要作用还是取景构图时候实时看到,不用盲拍。一次搞定想拍的东西。另外,蝴蝶机与人的位置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即使是飞机电磁定位方向对了,因与机器位置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恩。我已经搜了一下了,明白啦!已加你q

其实,感觉fpv也丢机,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楼 ...

嗯,那个蓝天fpv卖的808图传5.8g迷你200mw发射机,自带三叶草天线,一口价368感觉贵了,12克倒是挺轻的,那个5.8g图传200mw迷你一体化摄像头,仅3克才258,感觉这两个价格反了,不过都不如自己配个200mw发射机便宜,一般的不到200,话说超视距至少要2000mw发射配ATT追踪平板天线,不过我们普通玩家用不到那些设备,200mw发射就别超视距了,200m没雪花就行了,再远飞机都看不见了,对了,你QQ是多少我加你吧,你好像没有加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問一下 , 改了飛控但都是用有刷 , 有什麼好處 ?

好处就是便宜

楼主:
看了一下APM的程序,没有发现可以改成直接驱动电机的地方,似乎一定要用电调,看来要用AVR-E和四轴大电流驱动板做有刷电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808二代有个视频头延长线:

可以考虑用这个把视频头单独挂到蝴蝶机的机头两个螺旋桨的横架上:

那横架上很單薄 , 馬達高速下會十分震 , 不要放錄像頭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那个蓝天fpv卖的808图传5.8g迷你200mw发射机,自带三叶草天线,一口价368感觉贵了,12克倒是挺轻的, ...

一二百米高拍照应该足够了,再高用网上朋友说法:地面景物都成集成电路板啦。我在的城市,当下最高的没竣工的楼才188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算入坑的话一定要有耐心和钱,对于新手的话我建议看看大疆精灵,新版的p2v+不错,该有的都有了,对 ...

多谢您的建议,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想请教。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遥控,什么天地飞9,D10。X宝查了下价格,要八九百的样子。
我想问的是,高端遥控器是可以匹配所有的飞行器吗?在我的印象中一款型号的飞行器当然只能匹配同一款遥控,就像电视机和遥控器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多谢您的建议,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想请教。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遥控,什么天地飞9,D10。X宝查了下价格 ...

天九,d10已经算是国产控里不错的了,通道够用了,高端控比如futaba,那些控更贵,其实一个十通道控就够用了,可以买个好一点的控,多个接收器,控一般主持10个以上模型,玩哪个就切换到哪个模型的数据,一个控飞多个飞机很正常,并不是你说的一对一,就包括电视机还有万能遥控器呢,可以遥控多个电视,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天九,d10已经算是国产控里不错的了,通道够用了,高端控比如futaba,那些控更贵,其实一个十通道控就够 ...

那您觉得对于新手来说有必要一步到位买高端遥控么?
还有就是怎么选择,直接买一套(遥控+飞行器)?分开买(高端遥控+适合新手的飞行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您觉得对于新手来说有必要一步到位买高端遥控么?
还有就是怎么选择,直接买一套(遥控+飞行器) ...

你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人回复过你了,买什么看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例如S800六轴或大八轴都要自己组装的,不想折腾就大疆精灵的P2V+,7000多搞定,或者精灵2+3云台+gopro3+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您觉得对于新手来说有必要一步到位买高端遥控么?
还有就是怎么选择,直接买一套(遥控+飞行器) ...

我觉得你现在最有必要的就是卖一个H107C或X40V练习一下, 飞1个月再考虑买其他高级飞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现在最有必要的就是卖一个H107C或X40V练习一下, 飞1个月再考虑买其他高级飞机

自己组装一台配个高端的控行不行,我觉得买个好的控是早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组装一台配个高端的控行不行,我觉得买个好的控是早晚的事。

从来没玩过航模,一定要从这些玩具机练习开始,全套的价格300左右,在成为熟练操作者之前,摔个几十次或飞丢都是必然的,不能一开始就上CX20或精灵之类的东西,除非你是天才,或很有钱不在乎用报废一台的费用来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凯利的所谓   航拍云台链接功能 是啥意思呢?另外配件有保障吗?

那個云台链接功能  .... 其實是指飛控上有此功能 , 問過國內及台灣那邊的技術支援 ,
飛控上是有這個設計及電路
可接2個伺服機 ,
但問到如何在原裝遙控器上操作云台 ,
就沒有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Kim250四轴机架上面的808减震球组不错啊!

我下了KIM250PRO的訂單 , 預算6月2有得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云台连接我的理解就是可以上舵机云台,有云台的话拍摄图像也会稳一些,具体还是问问法师傅吧,对了,808 ...

其實蝴蝶機機架都是照原裝設備而設計
沒有一點空間給大家附加設備
所以就算給你連接舵机云台的方法 , 你都沒有地方去安裝云台
除非放棄那個只重100克的原裝機架

問過客服, 都說當初設計第一代蝴蝶機時, 只可用2S 電, 7.4V 無刷只是刷剛剛好
所以機身要盡量輕巧才可飛得長時間一點 , 換言之像似一早放棄了可另加云台的方向
之後推出第2代蝴蝶機 , 升級了11.1V 馬達, 可用3S電 , 馬力增強了
聽說原裝機配11.1V 2200MAH 飛航時間可達 18分鐘
搭上GOPRO 都可飛11分鐘
但第2代蝴蝶機都是用第一代的機架, 有點可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實蝴蝶機機架都是照原裝設備而設計
沒有一點空間給大家附加設備
所以就算給你連接舵机云台的方法 ,  ...

蝴蝶機如果加高腳架應該可以下麵挂808吧,圖傳放在机壳子上麵應該沒問題吧,云台就算了,擔心超過起飛重量。

网友:
V262蠻好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蝴蝶機如果加高腳架應該可以下麵挂808吧,圖傳放在机壳子上麵應該沒問題吧,云台就算了,擔心超過起飛重 ...

開了新頁集中討論蝴蝶機機 , 謝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6962&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開了新頁集中討論蝴蝶機機 , 謝謝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 ...

好的,我马上去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Kim250四轴机架上面的808减震球组不错啊!

请问这个808减震组哪里有呢?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808减震组哪里有呢?麻烦给个链接

减震组没有,应该很简单,上面减震球有。某宝:减震球 蓝色 就能搜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震组没有,应该很简单,上面减震球有。某宝:减震球 蓝色 就能搜索到。

网友(2014-07-07):
打印个头罩吧,这桶太拉风了

网友G:
请问楼主你的摄像头怎么固定上去的,是3M魔术贴吗? 另外录像震动怎么解决,我和你一样配置,我在考虑减震球,但是没法固定,买云台又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你的摄像头怎么固定上去的,是3M魔术贴吗? 另外录像震动怎么解决,我和你一样配置,我在考虑减震 ...

用双面胶贴的,伟力新出了一个减振架也可以用

网友G:
哎,我的262刚炸。 在考虑华骏37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我的262刚炸。 在考虑华骏370

华骏370也是好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华骏370也是好机

可惜没有无头模式不然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惜没有无头模式不然就完美了

用APM改装升级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PM改装升级就可以

我也考虑过得,想想毕竟不是无刷,如果真上图传,就正经攒个四轴算了,不带图传也就一千不到。还有升级空间。这个hj370就当玩具练技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