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X3 有轻微金鱼尾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17):
用的SKT515
舵机
K8山寨
陀螺仪
舵臂用的最内的一个洞 感度用控 可以调到0感度么? 我调到20还是有金鱼尾 我发现我100感度也能锁尾 就是有金鱼尾 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网友A:
我用的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4
什么4啊 请说清楚呀

网友B:
换亚拓尾舵机试试。
我原来515也是金鱼,但是调试舵机臂孔位的时候515挂了,后来返修急用就买了亚拓的
然后就好了。。。

网友C:
貌似我换了795I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