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无刷改直焊

楼主(2014-05-17):
今天看到几个帖子有些朋友意图将v977电机改直焊,但感觉那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直焊,所谓直焊应该省略不必要的或者增加阻值的环节,小弟手拙,当即把之前改好的977献图现丑,希望大家将不妥之处指出~!~!~!改直焊 优点:1优化整洁线路 2减轻机体重量 (苦心减肥,至今裸机41克)3效率微微提高,个人感觉不明显。缺点:1不易于维修,或者更换部件    2炸机时牵扯电调使其脱落,战损增加!!!
希望想改的兄弟看完此帖再考虑改否。

网友:
技术啊 这个

网友:
这个电调是我刷的软件

网友:
出售977。我看你把主板胶棉改了现在是3m?6轴能飞不?

网友A:
我觉得改直焊就是瞎折腾

网友:
不知道效果如何啊

网友B:
看着很整洁,不过我还是不改了 、、、对了 改miniT插是不是会进一步提升?

网友C:
折腾是一种享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焊,顶。。。
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影响,即使影响很小,但是折腾成本不高,所以值得折腾。

网友D:
楼主换双面胶啦,6轴飞起来怎样,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是一种享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焊,顶。。。
动力绝对有影响,即使影响不大,但是折腾成本不高,值 ...

是啊,我也特别爱折腾,呵呵。你的电池插头不知改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整洁,不过我还是不改了 、、、对了 改miniT插是不是会进一步提升?

不淸楚,10楼的兄弟好像早就换了插头,可以借签他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改直焊就是瞎折腾

折腾玩,反正有时间,呵呵。改与不改最主要看各人观点和追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玩,反正有时间,呵呵。改与不改最主要看各人观点和追求!

最羡慕有时间。还有就是有大把的银子买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特别爱折腾,呵呵。你的电池插头不知改的怎么样了?

2mm香蕉头两对的重量2.4克,暂时没有改呢。
本来想对比电机插头直焊对推力的影响的,结果一次炸机桨夹连杆炸飞没有找到,换上6050的之后螺距稍微调整了,所以没有对比的基础了。

网友E:
目测电调用的atmel 8l单片机。。。
肯定不会是好赢代工的了。。。
楼主说会不会是xxd弄的。。
或者ztw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电调用的atmel 8l单片机。。。
肯定不会是好赢代工的了。。。
楼主说会不会是xxd弄的。。

ATMEGA8A   AU1351芯片,不清楚出处,懂行的鉴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双面胶啦,6轴飞起来怎样,有没有变化

6轴依然不是出厂时脱控,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F:
直焊後, 怎様量大漿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焊後, 怎様量大漿螺距??

改直焊前与后跟量螺距没有关系的

网友:
直焊后, 螺距當然沒有改変。 但如果換過旋頭、 主軸、或十字盤後, 當然要 make sure 正負螺距一致!

977控螺距曲線未有得調, 打熄火也冇符!

网友G:
977直焊不会有太大改善,飞完后摸摸各个插头 就明白了。。楼主 直焊电机还不如插头换minit插 华的那白插头太影响效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977直焊不会有太大改善,飞完后摸摸各个插头 就明白了。。楼主 直焊电机还不如插头换minit插 华的那白插头 ...

其实我的最终目的是减轻重量,呵呵,效率提高肯定是有的,但微不足道,呵呵,minit插有时间换上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最终目的是减轻重量,呵呵,效率提高肯定是有的,但微不足道,呵呵,minit插有时间换上试试

...

我觉得小鸡主要还是要注重耐炸,好修。。。然后才是性能。。。
不然我干嘛不玩4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小鸡主要还是要注重耐炸,好修。。。然后才是性能。。。
不然我干嘛不玩450.。。

呵呵,当你炸机的频率非常低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性能更重要~!还是那句话,要看各人的观点与追求~!祝你爽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977直焊不会有太大改善,飞完后摸摸各个插头 就明白了。。楼主 直焊电机还不如插头换minit插 华的那白插头 ...

如插头换minit插 华的那白插头太影响效率了......

全對! 玩4井3B時,那華的電池頭吃過不少苦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当你炸机的频率非常低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性能更重要~!还是那句话,要看各人的观点与追求~!祝你爽 ...

.....我977买回来快2个月。。。所有炸鸡都是其他魔友干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插头换minit插 华的那白插头太影响效率了......

全對! 玩4井3B時,那華的電池頭吃過不少苦頭!!!

那个插头太坑了。。。当时魔友换电调换电机的。。。其实就是这个插头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插头太坑了。。。当时魔友换电调换电机的。。。其实就是这个插头老化了。。

你说的是插头老化后动力下降吧?我安全起见买的2mm香蕉头,重2.4克。
我现在纳闷的是换上香蕉头动力是否会有提示,原装插头的电池飞了13次了。
你说的那台插头老化的病机是什么型号?我非常想弄清楚是否有必要换香蕉头,已经买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插头换minit插 华的那白插头太影响效率了......

全對! 玩4井3B時,那華的電池頭吃過不少苦頭!!!

你提到的4#3B插头问题是因为电池插头老化吗?新插头是否也影响效率?我977现在的两块电池都是十三四次放电了,如果换上2mm香蕉头是否会有动力提升,哪怕只有3%,或者5%?因为两对插头2.4克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到的4#3B插头问题是因为电池插头老化吗?新插头是否也影响效率?我977现在的两块电池都是十三四次放 ...

最近发现一个起落后再换另一块电池就启动不起来,好多次都要重复拔插电源插头才会正常,现在有些怀疑电源插头存在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发现一个起落后再换另一块电池就启动不起来,好多次都要重复拔插电源插头才会正常,现在有些怀疑电源 ...

如果电源插头接触不良或者老化,那第一块电练习时动力正常吗?还有你的电池现在放电大概多少次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ATMEGA8A   AU1351芯片,不清楚出处,懂行的鉴定一下

这是单片机啊 电调里都有这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单片机啊 电调里都有这这个

能看见的就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插头接触不良或者老化,那第一块电练习时动力正常吗?还有你的电池现在放电大概多少次了?

这个说不定啊,有可能第一颗电池就这样,也有可能第2 3块电池有这个情况
电池放电次数大概在百次左右,一共5块,最近又拍了3块520mah和2块原厂电池,情况同样出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看见的就这么多啊

因为就是个空白磁带 录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只能说是个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就是个空白磁带 录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只能说是个磁带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请问977的无刷电机外转子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说不定啊,有可能第一颗电池就这样,也有可能第2 3块电池有这个情况
电池放电次数大概在百次左右, ...

你平时的时间比我多多了,我目前只有两块电池。
现在插头或者电池的原因确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平时的时间比我多多了,我目前只有两块电池。
现在插头或者电池的原因确定了吗?

这个确实比较幸福,每天都有6个小时空闲,体育场就在百米距离电池插头的问题还没找到原因,最近在搞加长摇臂和拉杆垂直,刚刚弄好,先逛逛论坛,所以才回复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