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醒大家注意下安全。

楼主(2014-05-17):
刚装好的650,刚上浆,想再确认下下转向对不对,上电解锁,第一次看桨转紧张,差点管控。如果当时关控有可能触发返航,那就出问题了。。。。。
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发出来分享下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带桨的时候尽量不在室内做任何测试,调参也尽量到室外,至少有地方跑、、、、
在这里也承认下错误。。。。
注、:用的naza m v2的飞控。

网友A:
如果飞机在地上  关控飞机也不会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机在地上  关控飞机也不会起飞

解锁后,是没飞,但记得好像是不小心推了下油门,飞机小飘了下,然后停在地上。(一紧张忘了加锁,就想收油,其实油门在最低,然后收不了就习惯的推了下。。。额。。。)
为啥在地上就不会飞呢?gps室内没信号,有信号的话是6楼。
有说错的还请指教,新手。只是感觉很危险。

网友B:
调试最好别装桨,转向可以用手感受电机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最好别装桨,转向可以用手感受电机外壳

之前用纸条检查过,但记不清了,所以想再看下。
您说的很对,不应该在调试时装桨,如果必须也该在室外尝试。
谢谢你提的建议。

楼主:
感谢帮顶。,,,95式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纸条检查过,但记不清了,所以想再看下。
您说的很对,不应该在调试时装桨,如果必须也该在室外尝 ...

是啊,这玩意很容易受伤的,因为你的遥控油门要是没上锁,不小心推油门,你就惨了,我一直都是完事了就给油门遥控油门上锁,有一次忘了,不小心推油门,立马手就三条见红,第一次被打,以后要更注意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帮顶。,,,95式那。

嘿嘿,大哥还没睡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大哥还没睡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玩意很容易受伤的,因为你的遥控油门要是没上锁,不小心推油门,你就惨了,我一直都是完事了就给 ...

是啊,其实我还是很怕这个失控返航,看有时间设成降落比较好。
当时寝室人都在,要是推了油门或者方航触发就麻烦了。

网友C:
搞科研就是要熬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科研就是要熬夜啊

别黑我啦,没那能力搞科研啊。。。
纯粹新手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黑我啦,没那能力搞科研啊。。。
纯粹新手一个。

大家都是新手

楼主:
恩恩,一起努力吧,都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D:
没GPS信号的话飞起来关控应该是land吧,注意安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锁后,是没飞,但记得好像是不小心推了下油门,飞机小飘了下,然后停在地上。(一紧张忘了加锁,就想收 ...

我也是新手  才疏学浅   以后记得调试不要上桨   我在调试电机方向时一般最懒得办法就是把桨套在电机轴上松松的  看转向
飞控失控保护后先判断高度和方向  然后才进入失控路线
你可以试试在一地点飞机上电   然后把飞机放到另一地点  关控  看看会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  才疏学浅   以后记得调试不要上桨   我在调试电机方向时一般最懒得办法就是把桨套在电机轴上 ...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我现在看见桨转时就怕。。。。以前桨随随便便把我洗衣粉,牛奶袋子打破了的,打到手或者脸就恐怖了

网友F:
新手直接上650?

网友:
直接用手抓着

网友G:
没有GPS信号应该不会返航吧,而且在地面状态下失控保护的升力不会让飞机起飞的。最好设一下怠速油门,这样不会出现解锁了电机还不转给人带来的“以为安全了”的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看见桨转时就怕。。。。以前桨随随便便把我洗衣粉,牛奶袋子打破了的,打到手或者脸就恐怖了

我也是,看见桨转莫名的恐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GPS信号应该不会返航吧,而且在地面状态下失控保护的升力不会让飞机起飞的。最好设一下怠速油门,这样 ...

解锁电机转了,主要是第一次看见桨转,下意识的想关控。。。。。
在地上的话不会默认爬升到20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直接上650?

额,,,有点过是吗?

楼主:
1555桨,飞机没地方下手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GPS信号的话飞起来关控应该是land吧,注意安全啊~

恩,绝对会注意安全的。

网友H:
没错。注意安全是必须的。。伤到自己,自己的受罪,伤到别人,别人受罪自己也倒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错。注意安全是必须的。。伤到自己,自己的受罪,伤到别人,别人受罪自己也倒霉。

恩!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解锁电机转了,主要是第一次看见桨转,下意识的想关控。。。。。
在地上的话不会默认爬升到20m吗?

没搜到星的话应该不会吧。其实上手几次就会养成出事先掰杆的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搜到星的话应该不会吧。其实上手几次就会养成出事先掰杆的习惯了……

恩,还得多练习,多注意。